小米电视可以外接USB摄像头吗?

楼主(2019-03-27):
最近想给家里多小米电视接摄像头,可又不确定能不能用。有用过的坛友讲一下,多謝。

网友:
我测试过天猫盒子支持摄像头,但是必须得玩路由器能挂载的那种

网友:
有现成的USB摄像头就直接插上去试试看

网友:
只要支持uvc协议的标准摄像头都应该能被android支持,找个什么usb摄像头app一类的就可以直接观看。

网友A:
我家的是通过米家看到小米摄像头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是通过米家看到小米摄像头图像

我是想装摄像头和家人qq聊天,互相可以看到。

网友(2019-05-09):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装摄像头和家人qq聊天,互相可以看到。

家里装小米摄像机,你通过小米手机就可以看到家人,和家人交流。

网友(2019-09-30):
如果摄像头不带麦克风的话,可以插上去用,但是如果是带麦克风的摄像头,你的电视升级了新固件,那么回出现啸叫声,没有升级新固件就可以用。

网友(2019-11-29):
现在又安卓支持的摄像头的  应该是可以的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