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三无 山寨充电宝

楼主(2019-03-27):
山寨三无产品,好在有一颗充放电管理芯片,不过电池不行,实测每块电池才500MHA,给手机充电二三十分钟就自己关掉输出了。这些充电宝丢了也可惜,至少有个充放电路,可以拆了用于收音机,玩具,led手电改造。

网友: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网友A:
芯片越来越缩水了,二极管升压输出和线性充电。我以前买的ETA9635一节版香水还行,至少有同步整流输出,但大于500ma输出容易烧芯片,另外静态电流容易导致两三个月电池过放,要加开关随时断开电池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越来越缩水了,二极管升压输出和线性充电。我以前买的ETA9635一节版香水还行,至少有同步整流输出,但 ...

对对,确实会自己慢慢放电,两三个月就要充一次。

网友:
我也有这种,好几个,都是拆了留电池。留外壳,留板子,不适合当充电宝用,容量小,充放电慢

网友:
扔电池,留其它,配好电。

网友(2020-06-24):
电路板很差啊,电池留下来吧!!其余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