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台电锋芒32g半拆解

楼主(2019-03-27):
X东买的,读写110/50左右,速度不错,好奇拆开了,里边确实不咋样。只拆了一半,那边拆不掉还原回去了,就简单分享下

楼主:
芯片和SM3269主控

网友A:
三星ufs芯片跳过内部控制器的方案,不知道芯片是不是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ufs芯片跳过内部控制器的方案,不知道芯片是不是拆机的

侧面看都能看到里边晶圆

网友:
这种按压外壳的很容易坏

网友B:
想入手台电的128G,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入手台电的128G,便宜

别买。片太黑啦,买无奈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侧面看都能看到里边晶圆

如何看到晶元?在哪里?还能否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看到晶元?在哪里?还能否使用?

贴上去的,都没封装,从板子侧面能看到里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贴上去的,都没封装,从板子侧面能看到里边

这个就扯了。没封装,BGA焊接点在哪里?把锡球当晶元了吧?

网友D:
UFS的……估计又是群联主控,这种的速度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UFS的……估计又是群联主控,这种的速度还行

慧荣3269AB主控,win10下速度70M/s写入,不过里边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扯了。没封装,BGA焊接点在哪里?把锡球当晶元了吧?

学习了几天,确实错了,应该台电收的不好的ufs拆机算正片

网友:
这种性能,还是MLC正片,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买。片太黑啦,买无奈的吧

谢谢提醒!无奈是什么牌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无奈是什么牌子?谢谢

啊?不知道无奈?新来的吧,没去拜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