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水晶灯,再请教LED关灯微亮怎么解决

楼主(2019-03-27):
零火线换过了,灯背面垫塑料片没用应为拿下了也有微亮

整体图

某宝找到这两周解决方案那种好,1是能彻底解决微亮,2使用寿命要长,灯拆一次不容易

网友A:
啥原理呢?好想知道

网友B:
led驱动不分零火线吧!只是我见过的是没有区分的。应该是驱动本身有问题,如果有其他的驱动换上试试。

网友C:
微亮这个情况分好几种的,一个是感应电,比如装到墙上的时候亮,拆下来不亮。。还有进线的时候,开关接线接错,断零了(正常要断火线),这个要查进线了。。还有就是其他说不上来的毛病了。。。我家里的灯,一个是射灯,10年老式的灯珠在外的等,有一排4个串联的,始终有一个微亮,拆掉一个就换一个亮,估计是感应电吧。。。。。还有个客厅的大灯,新换了欧普的,用遥控或者电猫精灵关掉的话,始终微亮,墙开关掉就是完全关闭。。。唉,拆拆麻烦,就都懒的去搞了。

网友:
LED灯微亮如果排除了不是零线进开关后,就是面板开关触点距离近,电弧产生的黑色油污爬电引起的,换一个开关就完事了

网友:
不是灯的问题,是带指示灯的开关才会引起这种问题,把灯开关的指示灯取掉就好了。

网友:
我家也有,幽幽的灯光

网友:
驱动进线并0.1μ400伏无极(最好安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原理呢?好想知道

一个是加继电器,一个是加电容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驱动不分零火线吧!只是我见过的是没有区分的。应该是驱动本身有问题,如果有其他的驱动换上试试。 ...

谢谢,手边没有现成的,面一个怕解决不了。某宝有继电器和电容电感两种成品解决方案不知道哪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亮这个情况分好几种的,一个是感应电,比如装到墙上的时候亮,拆下来不亮。。还有进线的时候,开关接线接 ...

是的,我家的亮了一年多 了正好这次坏了拆下来就一起搞了

网友:
我家有这种类似的水晶灯,2012-13年很流行。大牌子的贵,没有任何问题,小牌子的便宜,偶尔会出现楼主说的微亮现象。我已经把小牌子的led灯珠全部断开了,只用led灯泡那一档。这种水晶灯的led灯珠都是7000k以上色温的,泛蓝光,伤眼。

网友(2022-11-24):
引用 楼主:
一个是加继电器,一个是加电容电感

加继电器,智能灯就彻底断电,会离线,无法用语音、遥控器、智能操作唤醒。

并联安规电容没试过,本身驱动就带安规电容。

关灯微亮非常低。刚关灯的时候人眼没适应黑暗,还看不粗来。适应黑暗就能看出来,半夜起夜看还是挺明显。

网友:
电表不走字,灯还微微亮,省钱着呢,好事啊。

网友(2024-11-13):
引用 楼主:
一个是加继电器,一个是加电容电感

估计里面就是个中间继电器,或者就是一个安规电容,那玩意的确能保护灯,但是继电器吸合电流要40mA,相当于一个9瓦的灯,一般筒灯也就7瓦,相当不划算,安规电容的话,成本还没这个外壳贵,而且也没必要做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