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二师兄出品】雷铭3.6V可调扭矩电动螺丝刀改锂电

楼主(2019-03-27):
败了很久的电动螺丝刀电池都放置没电了,当时应该有不少坛友都有入手吧,当时有想法要改改却一直拖拉至今,可见俺有多么地勤劳了
这把螺丝刀很便宜有亮点也有缺点,俺来说一说纯属个人意见不同勿喷:
1.主要优点是有扭力调节、主轴自锁、带照明灯和4.8V电量指示灯;
俺觉得很好的一点还有正反转按钮,有人喜欢那种上下按就可以正反转的开关因为方便换向,但有这个按钮可以中置锁定开关防止意外启动安全的多了;
另外外壳还有包胶手感很棒,这点也有人吐槽说不好,可能是手势问题吧,要像打手枪一样食指伸出利用中指和无名指来控制开关使用起来很舒服滴
2.不足之处是整体制作外壳和齿轮部分有些粗糙,扭力调节还有过硬1档扭力也太大,镍铬电池自放电严重不耐用,走线凌乱,开关竟然用了钢片接触。
总体上还算是功能齐全、性价比很高的一个电起子。

由于图片多了上传和编辑很费劲,所以分成3楼发吧
1楼为拆解和保养
2楼为加装放电保护板
3楼为加装充保护电板和改造电量显示

以下为正文

这个金属片开关实属偷工减料了,哈哈

主轴自锁装置是亮点,可以把电起子当手动螺丝刀来拧螺丝

拆解保养完毕,下楼继续~

楼主:
2楼:加装单节锂电池放电保护,这个是大部分人在改造3.6v电起子的案例中不予考虑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

先来测试下运转电流

正常运行电流1左右

启动瞬间达3A多,所以放电保护板必须是大电流滴

原想改2节18500,但是容纳不下只得作罢

还是使用1节1500mah三洋大红袍吧

6 mos单节锂电池放电保护板

先来测试一下板子

输入4.2V恒压,板子无负载时输出4.2V

负载达1a时,板子输出电压略有下降

2a负载时板子输出能力也可以

3a时下降有些多了

负载12a时板子也有输出只是电压太低了,这个板子已经足够改造使用了不再继续测试了

但是指标中“放电检测2.45V” 不对啊,放电输出电压都低至2V左右还不保护???

一想原来应该是测试得电池的输入电压,当输入电压过低板子会保护
实测输入电压小于2.3V时板子会终止放电

测试完成,板子可以上马了

空间有限,电池只能点焊

上端恰好有个隔板限制了电池长度,点焊后正好放入,当然没有点焊机的话可以把这个隔板去除应该也能放下

本楼结束,下楼继续~

楼主:
3楼为改制充电保护和电量指示

先测试一下原来电量显示板

4.8V时3灯全亮

4.2V时只能亮2灯

3.6V以下时只有红灯亮,改1节锂电池这个电量显示板完全没有了意义

重新制作电量显示吧,先裁个线路板

准备一下需要的东西,3V 欠压显示板时以前买的可以闪烁红灯提醒

按钮开关是个摆设,主要为填满原来的按钮孔

制作2个卡座

AB胶粘好

这样放置板子又稳固又安全

测试一下欠压显示

不知何故(记错或别的原因?商品早已下架找不到说明了)竟然是低于2V才亮起红灯,这不符合要求

还是加2个二极管提升一下欠压电压吧

这次可以满足要求了,电池电压低于3.1V时红灯会亮起

整理走线,好像比原来更多更乱了

按回外壳

改造完成外观虽然没有多大变化,但是人家内心美了

充电待用吧

改造完毕,谢谢观赏!

另外在发帖中就说俺坏话的人把脑袋伸出来!有赏啊!一人一耙子可好?

网友:
那我就抢楼前排围观哈哈

网友:
强势围观二师兄,高僧,您就收了神通吧

网友:
二师兄,,,都25分钟过去了,,,怎么还不见图啊 ,,,听说这货原先是4.8V 的

网友:
二师兄,怎么能这样骗人呢

网友:
先占楼!
二师兄什么时候也学会这招了?

网友A:
二师兄下面没有了。你加的那白白的是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师兄下面没有了

真的假的?公猪变母猪?

网友C:
这后脑勺让偶想起了异形让偶们围观二师兄大战异形

网友:
看样子是一下拆开的螺丝刀太多,不好找图片

网友:
坐等更新,不要太监哈

网友:
不错,变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后脑勺让偶想起了异形让偶们围观二师兄大战异形

啥后脑勺?元首发现什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公猪变母猪?

温总必须得给多多打赏,给你十耙子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总必须得给多多打赏,给你十耙子可好?

哈哈。。。。。白骨精也受不了十耙。。。。。

网友:
围观天蓬元帅表演,猪长老收了神通吧,吓得我一句坏话不敢说呀

网友:
请问电池和保护板之间的胶带叫什么名字

网友:
二师兄重要按捺不住悸动双手,终于出洞啦
子弹还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