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ATV用大功率MOS整流调压器FH007,附电路简图及原理

楼主(2019-03-27):
这是个很老的MOS整流调压器,鬼子家新电元产,型号FH007,用在ATV、UTV这类四轮摩托车上
照片是以前拍的,前几天翻出来,有几张挂了,见谅
另:jpg文件大小变成0,不知道有木有办法修复?

外观

底面有块铝板,铝板下是环氧类的硬料

用的防水接插件

新电元的,型号FH007

去除环氧树脂后
控制板预先已拆,这图是组合后的样子

插头铜片与铝基板焊接部位貌似非刚性连接

功率器件

肖特基二极管按型号查到的是新电元自家的,但封装不同
估计是封来自己用的,不对外卖

NMOS管用的日立40V、75A、4.5毫欧的2SK3070

控制板,双面孔化玻纤板
芯片找不到了,记得也是新电元自家的,当时应该没查到资料

拆解后的背面

电路简图如下

输入输出波形是这样的

工作原理:
主体是肖特基和MOS管的体二极管组成的三相全桥,起控前的就靠它们整流输出电压了
调压采用并联方式,当电压达到调压起控点后,控制芯片输出驱动信号使MOS导通,短路掉部分输入电压(电流),从而调节输出电压
在负半周时,MOS管也会导通,旁路体二极管电流,降低发热,作用就像是现在叫的同步整流
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楼主:
还有个小的,顺便发了杜卡迪车上用的整流调压器

原理差不多

网友A:
谢谢分享。元首,原理图好象有问题?N管的寄生二极管不是直通状态吗?如何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元首,原理图好象有问题?N管的寄生二极管不是直通状态吗?如何调压? ...

看来温总是来考偶的

没起控前,就是体二极管整流、输出

起控后,正半周超高的电压被MOS管短路,短路电流和输出电流一样经其他两相MOS管回流,负半周时MOS管全导通,电流就不经体二极管走

调压就是并联电源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温总是来考偶的

没起控前,就是体二极管整流、输出

鬼子为什么会这样设计调压,有什么好处吗?
感觉坏处是1.加大油耗。2.发动机发热烧坏。
请批评指正。

网友C:
那些4S的汽车修理店,几乎是把发电机整个换了来多挣钱,我爸单位的雅力士遇到过,其实换一个电压调节,再换电刷就能解决的问题,实在不行,把转子的滑环也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鬼子为什么会这样设计调压,有什么好处吗?
感觉坏处是1.加大油耗。2.发动机发热烧坏。
请批评指正。

一直都是这样设计的,后来才有开关式
两者各有优缺点,短路式有油耗和发热大的问题,但因为磁电机电流不变,负载变化不会导致怠速不稳,机油热得快在低温下也有好处。而且整个充电系统无高压,安全性、可靠性好
而开关式刚好相反

网友D:
謝謝分享,新电元的贵

网友E:
元首这是宝马摩托车上的吧?这么多年还保留着哪,嘿嘿

网友F:
        優秀文章,好像变频器也是这么个结构哈哈.类似

网友G:
并联型稳压?这样效率低的很呀,另外这个小散热器多说也就能抗住10几w,另外这个电路如果靠mos分流只对正半周起作用,负半周mos体二极管直通不受控,这样一来输出还不能加滤波,脉动也大了去了,稳压范围和效果也很差,发电机也受不了,这实在不是个好设计~

网友:
哦 仔细看了下,负半周倒不会失控,隔壁mos可以限流,这样一来脉动到不大,就是效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些4S的汽车修理店,几乎是把发电机整个换了来多挣钱,我爸单位的雅力士遇到过,其实换一个电压调节,再换 ...

这种不是汽车用那种调压方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新电元的贵

确实是,这个估计得150~200软妹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元首这是宝马摩托车上的吧?这么多年还保留着哪,嘿嘿

宝马摩托车上的调压器倒是没见过,哈雷的见过,2楼还有个杜卡迪的

网友:
确实像同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優秀文章,好像变频器也是这么个结构哈哈.类似

记得变频器上臂也是MOS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并联型稳压?这样效率低的很呀,另外这个小散热器多说也就能抗住10几w,另外这个电路如果靠mos分流只对正半 ...

这与摩托车发电系统的特殊性有关
输出带上蓄电池后实际稳压效果很好的
另外,拆的这个调压器实际可控制最大30A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是这样设计的,后来才有开关式
两者各有优缺点,短路式有油耗和发热大的问题,但因为磁电机电流不 ...

大排量的没10张下不来,新电元的也不是不坏,我小踏板的就坏了,单独直流测功率管与控制区都好,焊上就有问题,最后搭了个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宝马摩托车上的调压器倒是没见过,哈雷的见过,2楼还有个杜卡迪的

我有个哈雷的,换下后拆开是板子与功率管虚焊了,单相开关功,发电机电流有30a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