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华艺HY6919黑胶主控U盘,顺求量产工具

楼主(2019-03-27):
同事的U盘,突然写保护了,拿给我一看外壳就知道是扩容盘。

牛屎主控

打磨闪迪TLC

华艺HY6919

网上找的量产工具报错

量产吧 还有别的版本,但是需要会员下载,有大佬帮忙下载一下试试吗

网友A:
什么网站呀?
不过收费的偶都不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网站呀?
不过收费的偶都不注册

没准以前不收费呢:lol:http://club.liangchanba.com/thread-433-1-1.html

网友:
版本多,多试几个量产工具也许能碰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准以前不收费呢http://club.liangchanba.com/thread-433-1-1.html

去看了,让偶微信付款升会员

网友B:
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qita/     自己去下,HY6919白的黑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qita/     自己去下,HY6919白的黑的都有。

这两个版本,一个报错,一个根本就不识别。谢谢

网友C:
先使用aptool高级格式化,再使用mptool量产(华艺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使用aptool高级格式化,再使用mptool量产(华艺主控)

APtool提示找不到量产信息,MPtool认不到U盘,请教有没有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APtool提示找不到量产信息,MPtool认不到U盘,请教有没有办法?

如果是闪存48脚封装的话,尝试短接一下闪存,具体步骤我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APtool提示找不到量产信息,MPtool认不到U盘,请教有没有办法?

我是按芯邦主控的量产方法来的,要是实在不行,就短接flash再使用mptool试一试

网友(2019-05-23):
请问弄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闪存48脚封装的话,尝试短接一下闪存,具体步骤我就不用说了吧

请问你的也是华艺的主控吗,我下载新邦的量产工具不能识别呢

网友D(2019-08-08):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如果是正版的话,将购买渠道和订单等详细情况告诉华艺,可以找他们要

网友(2019-11-28):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

请问你弄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闪存48脚封装的话,尝试短接一下闪存,具体步骤我就不用说了吧

试了以后怎么样了

网友(2022-03-29):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闪存48脚封装的话,尝试短接一下闪存,具体步骤我就不用说了吧

短接之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