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海信LED43K510G3D电视,可能屏坏了吧

楼主(2019-03-27):
开机不正常,估计屏坏,能修吗?

谢谢各位浏览帖子

网友A:
电容鼓了,先换了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鼓了,先换了试试吧

换过了,还是一样的,跟电容没关系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说。液晶电视对电源的干扰特别敏感,电容失效干扰就来了··就容易出现这种显示模糊,时好时坏的故障。测量找出失效电容,更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说。液晶电视对电源的干扰特别敏感,电容失效干扰就来了··就容易出现这种显示模糊,时好时坏的 ...

这个好像不是,把那个逻辑板上的排线拆下一边来,半屏就会显示好的

网友C:
三丧屏 …… 死马当活马医,检测电路关键点电压,如果没大的异常,那就拿屏开刀…… 大胆拆,大胆撕

网友D:
1.换逻辑板,2.扔。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换逻辑板,2.扔。

我也这么觉得,搜了一下这个屏有通病

网友E:
三星一体屏,业余修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丧屏 …… 死马当活马医,检测电路关键点电压,如果没大的异常,那就拿屏开刀…… 大胆拆,大胆撕 :biggr ...

屏不好的话,就没招了,弄不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星一体屏,业余修复难

嗯嗯,是的

网友F:
一般都是屏有毛病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是屏有毛病不好修

是的,死马当活马医,或是找个旧屏换换,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