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SANKE 3KVA自耦稳压器,曾经的好东西……

楼主(2019-03-27):
昨天一个老客户用电动车驮来一个铁壳家伙,说有个电热水器,打算卖废品,想想送来给我看看,是否有用得上的地方? …… 上手得有30多斤吧,沉甸甸的。看看标识,哪是什么电热水器…… 是个单相自耦稳压器,3KVA,大功率。20多年前的高级货吧,我手里还有一个20年前买的800VA冰箱稳压器,吃灰N年了。告知这东西排不上用场,很多人都当废品卖了。就算是好的我也没地方用,客户说既然没用,那就扔你这里算了,意思是不要了,拿去卖废铁也不值钱,想想人家很热心的送来,不能白要,还是给了5块,当是收废品了

外壳脏,拆机除尘、擦拭后检查发现PCB上有个电阻脱焊,补焊后检查主要电路没有发现啥问题,接线试着通电,电压表没动静?但是输入、输出正常,110V抽头也正常。拆下电压表清理灰尘后测试发现表头是好的,简单修复安装到位,加电整机工作正常了。市电230V,稳压输出固定在223V,110V输出是112V。机壳右侧边有个切换开关,可以切换市电直通、稳压输出。这个大家伙现在也没啥用途,留着吃灰,扔了还真的有点可惜了……还是留着吧,那个110V偶尔能拿来测试下电源、或者110V用电设备……

楼主:
通电工作在稳压输出状态,稳压器空载电流0.053A,空载功耗13W的样子……

网友:
伺服式的,高级货了。

网友:
5块钱超值了

楼主:
这东西卖废品估计也就几块吧…… 人家当废铁秤

网友:
用得上就值

网友:
嘿嘿,有好多,以前给ps2和wii用,3000kva的,

网友A:
这比那种继电器的靠谱多了,现在大把继电器抽头调压的便宜货,继电器触头一粘再一调压就炸机了01

网友B:
前几天不是有帖拆110Ⅴ电磁炉么?用这个正好。我还说哪找个大功率的。

网友C:
现在值150元。拆铜也不止5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比那种继电器的靠谱多了,现在大把继电器抽头调压的便宜货,继电器触头一粘再一调压就炸机了01 ...

我自己闲置吃灰的便宜货就是这种,扔了吧,感觉浪费,留着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不是有帖拆110Ⅴ电磁炉么?用这个正好。我还说哪找个大功率的。

是的。这么大块头的物件,真的档当废品扔了,的确可惜。留着说不定哪天还能应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值150元。拆铜也不止500克。

自耦变压器的铜线很粗壮,拆了可惜。加装了2米2.5平方的硅胶线,修好了留着备用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耦变压器的铜线很粗壮,拆了可惜。加装了2米2.5平方的硅胶线,修好了留着备用好了…… ...

拆了可惜。可以穿几圈50平方的线,再加上控制板,当点焊机用,功率完全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可惜。可以穿几圈50平方的线,再加上控制板,当点焊机用,功率完全够了。 ...

谢谢指点 …… 这是一个很好的废物利用主意

网友:
好东西啊,5块钱赚大了,卖铜都不止5块钱

网友:
这也属于捡漏了

网友D:
谢谢分享,高级货,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高级货,赚了

可惜,现在已经没啥大用处…… 今天用新买到货的橡胶脚垫更换了2个破损的旧脚垫,测试OK,装到纸箱里睡觉去了

网友:
自己增加一个独立绕组,想要多少伏电压就绕多少圈。独立绕组还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