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LED灯的驱动电源

楼主(2019-03-27):
这个驱动电源是早上去公园晨练的路上捡到的,一直都在吃灰,今天早上有空拆开看看。

网友:
看来还是大品牌灯咧

网友A:
看来是T5T8灯管LED灯用,我买过H形节能灯代换LED灯也是这种内置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T5T8灯管LED灯用,我买过H形节能灯代换LED灯也是这种内置驱动,

记得这个是大概一米二左右长的铝合金外罩,里面的灯条和外罩都卖铝了,看这个驱动不错,就留了下来。这个灯是往桥栏杆上投光的,每根头尾相连。

网友(2020-02-14):
这种驱动电源扔了可惜,修吧又缺少原理图,备件相对比较不常见,且本身价值不高。所以新手不会,高手不屑,权当自己练手,积累经验,从维修中寻找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