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小米5飞行模式意外堕机,拆开看看

楼主(2019-03-27):
小米5手机晚间设置飞行模式,第二天早晨发现自动关机了。如何按键也不能开机,充电也不出指示灯及屏幕图标!拆开看看

还是第一次拆机

主板

取下主板

网查介绍右侧两个电源控制芯片有可能虚焊

取下蓝色导热贴

还有两块白胶

白胶什么材质呢

取下白胶

找修手机的朋友对芯片风枪加焊了,但是故障依旧!

但接电脑自动进入高通9008模式

用MiFlash刷机报错

换个高版本的MiFlash亦然

换个64的WIN7系统电脑装MiFlashPro软件,然后手机刚连线电脑竟然出充电指示灯了

接充电器的情况

然后直接出如下屏显

连电脑后MiFlashPro刷机失败

可以进入fastboot

尝试刷机

提示锁定

登录账号解锁后重复刷机,依旧提示上图锁定!

9008下手机报错

换个低版本MiFlashPro刷机虽然提示完成,但手机依然如故!

难道是闪存芯片挂掉了吗。。。。。。

网友:
坐等更新后续....

网友:
真是悲催,还在保修期内么?

网友A:
坐等后续··估计是电池耗尽··你居然不先检查电池电压?先干芯片这是往死里整啊··  一般是维修无望了才干芯片啊

网友:
不要忘记小米的广告词 是什么哈    小米,专为发烧而生  白送我小米手机都不要。以前老爸的小米1S手机无故发热不得已换了OPPOR9S PLUS的

网友:
这么多年我有两个红米都出现过充电板故障,一个是明明满电插上充电器就显示98、97、96。。。。。。5、4、3、2、1然后关机,,再开机还是满电,,真没电了只能取下电池充电,,还有一个是充不进去电,充电电流才0.1A,网上14块钱买了个充电板换上就好了。

网友B:
我是用过小米5之后,再也不要用小米手机了,用着用着就发热发烫,触摸无反应,每天要重启好几次,还有经常无信号,花了200修主板,不到一个周又挂了,从此对小米无爱,还是华为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过小米5之后,再也不要用小米手机了,用着用着就发热发烫,触摸无反应,每天要重启好几次,还有经常 ...

一直用小米 说实话小米6之前都是坑 高通的cpu现在基本不怎么发热了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修了一台小米手机,也是充电无反应,不过我没刷机,拆开断开电池排线后再接上竟然就能充电了也能开机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红米4,高通625的CPU,不玩游戏,感觉还可以,除了内存不给力,其他还好,电池够大,4100mAh,重度使用一天无压力!

网友C:
有台中兴的,一段时间后就无法开机,充电无反应,每次都要刷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后续··估计是电池耗尽··你居然不先检查电池电压?先干芯片这是往死里整啊··  一般是维修无望了才 ...

电池没有问题,玩电子多年不可能犯低级错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台中兴的,一段时间后就无法开机,充电无反应,每次都要刷机才行

莫非是固件掉了?好奇怪的问题。大神,今天已经超出给你打赏了......看来打赏也要赶早

网友:
哈哈。。。。。我还以为是小米灰鸡。。。。。

网友:
会不会是字库坏了?

网友:
换字库吧 90%字库挂了,马宝买个带资料的换上,看样子没备份过底层,因为看你bl之前都没解过,可能换上能开机也会有其它信号或校验类问题,比较棘手。

网友:
一开始其实就是电池没电了保护板动作了,接上充电器因为保护板动作了也不会再启动充电。我的米5也曾经这样过。后来直接找平板的5V4A充电器硬是给冲上了

网友:
关注后续情况

网友D:
一般这种情况不用刷机,能充电就能重新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种情况不用刷机,能充电就能重新开机了

最初不开机时可以充电,用U表测的,但为普通充电模式,不支持QC3.0快充。不出现充电指示灯及屏幕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