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RDA5856ETE方案的蓝牙小音箱

楼主(2019-03-27):
最近刷单刷了一个蓝牙小音箱,拆给大家看一下,应该是X宝上面最便宜那种10来块钱一个的吧先拆包装,非常小巧

只带了一根USB线,不是带AUX的二合一线
开机后英文的模式提示,音量有点大,这个提示音改不小,郁闷中

里面有一个LED一直闪烁,还关不掉
拆开看看

该音箱采用RDA5856ETE 五合一芯片,加一颗8002D功放芯片,支持蓝牙4.2,单声道,充电部分就是一颗二极管,电池容量应该不大,且没有保护板

下一步改造方案
1、测试一下电芯容量,如果小了就换一个聚合物扁平电芯进去
2、如果容量尚可就增加一个电池保护板,或者加一个4056上去,手上的4056都是大板,没有那种MINI型的小板不知道能不能放得下
3、增加AUX接口,有时候还可以给电脑临时听一下声音

汇报完毕,谢谢大家。。。。。

网友:
这种迈克头很容易掉下来。

网友(2020-03-10):
有RDA5856ETE 芯片的资料吗

网友(2021-03-17):
这个机子过15分钟自动关机,导致十分难用。
楼主有没有研究出方法,可以让其一直处于待机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