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打膨胀丝上电锤还是冲击钻,还是其他无线钻?

楼主(2019-03-27):
我就是装几个膨胀丝,装个明盒,装个毛巾架,打几个吸顶灯的孔,我朋友非让我买电锤,我想哪电锤仰着打孔,手举的挺重啊?

本来看着威克士(WORX)家用冲击钻WX317.1 600W的188块钱,朋友说我傻,不如上电锤了,二手电锤更便宜?山货博世电锤很多挺好用?

大家推荐下用什么比较好,有具体型号吗?目前是砖墙

网友:
你还是买电锤。

网友:
打孔要电锤,

网友:
偶尔用、打些普通土木结构的、工作量低的用冲击钻,连续使用或者量大或者混凝土的就是电锤

网友:
冲击钻打着手麻,就是不容易打进去

网友:
既然有混凝土,就不要省钱了,老老实实有线电锤。如果预算多,可以考虑锂电锤。比如威克士388

网友:
混凝土时必须的电锤

网友A:
普通砖墙冲击钻无压力,打混凝土你需要摆个舒服地姿势,能借助身体的重量压钻可能还快点,我说的都是用220V的。力量够大一鼓作气打完,反正我是打了一半抽口烟歇歇。打混凝土墙多的话还是老巴实的搞个电锤省心,偶尔打一次用冲击钻也行,慢点累点。不装很重的东西膨胀塞买口径小的,相对钻头口径小了打的快些。锂电钻打混凝土我觉得20V以下的就算了。 还有,混凝土选点很重要,碰上钢筋,哈哈。。。。。  何为选点?我也不知道,对我来说就是蒙,万一碰上钢筋咱打不过换地方。
以上仅供参考,俺也是业余用用,有一次家里挂壁扇,打眼的位置高点,碰上混凝土墙看着手中的冲击钻,想哭。到最后先用6MM的钻头打,10mm的钻头扩的,位置太高使不上劲,以后宁肯花钱找人打也不费那劲了。主要是家里买电锤没必要。

网友:
对呀,这是看工作量和墙面硬度考虑的事情 。

网友:
大有5401,某鱼520包邮!!

网友B:
看你打多大的孔,6个已下感觉冲击钻就行,我用29元的冲击钻加4mm博士的钻头打豆腐一样。活多算我没说。用手枪钻打4mm都行钻头好

网友:
你描述的工作量挺少有一把高速的锂电钻就可以了,有钻头能钻混凝土的就是累点,平时又能拿来拆拆拆

网友:
轻型电锤,好用。

网友:
不经常用买个便宜电锤就行啊,工具控不差钱就买好的看着也舒服

网友:
不要买冲击钻,直接入轻型电锤,如果想一步到位,入锂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砖墙冲击钻无压力,打混凝土你需要摆个舒服地姿势,能借助身体的重量压钻可能还快点,我说的都是用220V ...

兄弟我也遇到这种事情,我都仰着打,角度不好,灰全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打多大的孔,6个已下感觉冲击钻就行,我用29元的冲击钻加4mm博士的钻头打豆腐一样。活多算我没说。用手 ...

博世钻头有那么好吗,真货吗。PM地址

网友:
大有5401值得拥有, 闲鱼上全新的好用又便宜.
打天花板买个接灰的,实在找不到用矿泉水瓶子也可以.

网友:
还是买一个电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