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原谅我灌水-拆9个pos机看看有啥能用的

楼主(2019-03-27):
摸奖包里有几片pos机板子和四个pos机盒子,最后数了一下是5片板子,一个拆了一半外壳的,还有3个未拆的。
看中小电池了,打算改成2串给万用表用。
这是合集,第一个盒子里是坛友已经拆了一半外壳的。
还有剪线的电池,一个一个来吧

1号,绿皮的电芯,容量0.56wh 2015年的电芯了
主控是arm GD32F103,还有个焊盘不知道是未焊接还是已经拆走芯片了

背面有蓝牙模块,AP6210B

2号,残板,主控是nationz z32hua-1
也不懂啊,估计是定制的32位处理器吧

背面是电池和蓝牙模块,100mAH,折合0.37wh吧,这种金属极片容易折断,打胶固定了
蓝牙模块,661sbg还有钽电容哈哈

3号,也是残板没芯片

背面也拆干净了哈哈

4号残板,芯片也拆干净了

背面没有芯片

5号,残板没芯片

一颗应该是蓝牙芯片,有pcb天线和晶振,realtek公司的8701ATV

6号是半截外壳的,这一面没有芯片

翻过来有电池和刷头,芯片是GD32F103,蓝牙20707ua1

7号是全新的

拆开发现电池还比较大,板子有些眼熟

电池挺黏的,下面啥也没有

芯片也是nationz的z32hua-1,蓝牙661sbg

果然是跟3号板子一毛一样哈哈

剪线电池也对得上

8号机器也是全新的

芯片也是nationz的z32hua-1,蓝牙realtek 8761atv

这个比较讲究,电池和刷头都是插线连接

板子也很眼熟,跟5号板子一毛一样

9号机器也是全新

暴力撬开,芯片nationz z32hua-1

跟2号板子一毛一样

电池也是一样的

拆散了取电池

得到7个小电池(拍照遗漏了一个),结果极耳断了一个,实际只有6个哈哈

好吧,可以给万用表改小锂电了

32位的芯片不玩单片机也用不上,蓝牙芯片也是,论坛大神多,羡慕啊

网友:
求一个电芯给MP3换上

网友A:
全身是宝啊。。。。磁头可以拆下来折腾录音机,单片机可以做晶体管测试仪,电池可以给万用表用。。。。。。
妹妹,你大胆的往走啊。。。。。

网友B:
蓝牙模块偶用不来,只会拆充电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身是宝啊。。。。磁头可以拆下来折腾录音机,单片机可以做晶体管测试仪,电池可以给万用表用。。。。。。 ...

精彩回帖,还是温总技术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模块偶用不来,只会拆充电IC了

确实有sot32封装的小电流充电IC哈哈,U口也是可以留着的不是

楼主:
精彩回帖,以我的水平也就玩玩电池了.

网友C:
都是宝啊,可要收藏好了。记得电池每仨月补充一次电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彩回帖,还是温总技术牛

我照大神说的复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宝啊,可要收藏好了。记得电池每仨月补充一次电哦。

精彩回帖,谢谢提醒,有几个电池已经是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照大神说的复读的。。。。

我反正是不信的哈哈,还是放到杂物包里吧,留给会玩的人

网友D:
小锂电池不错,DIY的好材料!

网友E:
电池、五脚稳压芯片都可以用,有能力可以直接探索蓝牙模块的使用。

网友F:
拆小锂电也是极好的

网友G:
上次也拆了个POS机

这种小电池非常蛋疼,电极距离非常近,一不注意就短路冒烟,吓得我赶紧剪掉电极,把电池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锂电池不错,DIY的好材料!

确实,比18650体积小,用途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五脚稳压芯片都可以用,有能力可以直接探索蓝牙模块的使用。

之前看到有大神用pos机蓝牙模块做无线串口,好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小锂电也是极好的

以我的水平也就能拆电池用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次也拆了个POS机

这种小电池非常蛋疼,电极距离非常近,一不注意就短路冒烟,吓得我赶紧剪掉电极,把电 ...

安慰,哈哈,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