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V三芯1.5平方与2.5平方,分别能车载多少千瓦,最近用泵,电线都发热了...

楼主(2019-03-27):
RVV三芯1.5平方与2.5平方,分别能车载多少千瓦,最近用泵,电线都发热了,想换个好线,我们这边五金店线都太细,质量不咋地我看公牛4000W线板是1.5平方,我有一个4000W无线插板,是不是1.5就足够用

网友:
一般每平方线3~6A,如果是满功率长时间工作,选3A吧。

网友A:
这款肯定满足你,我也是带气泵无力,换上这线,那效果杠杠的

网友:
单芯和多芯的安全载流量不一样的,一般铜线每平方4安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肯定满足你,我也是带气泵无力,换上这线,那效果杠杠的

谢谢,果然好东西,我看有家卖铜色,这家是白色,有什么区别,做插线板用感觉是不是浪费这么好的线
我就一个4000W的插排,这个2.5跟我们国家的标准一致吧

网友:
新国标插线板是3*1.0,可以过10A,1.5理论上过15A,持续使用建议留点余量,你的泵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肯定满足你,我也是带气泵无力,换上这线,那效果杠杠的

大功率电器电线轻微发热是正常的。一点热量感觉不到,那线的花费就大了,比起低线损节约的电费,还是没有性价比的。合适就好,太粗了也浪费,也要看距离,负载的使用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电器电线轻微发热是正常的。一点热量感觉不到,那线的花费就大了,比起低线损节约的电费,还是没有 ...

是的,还要看使用温度,是走明线还是穿管走墙壁里,总电流多大,然后是电线的长度,排插的话一般5M以内,1平方就按10A走,距离长就用1.5平方,如果是几十千瓦的功率,就按楼上的1平方5A算吧

网友:
保守点1平方铝线X5铜线X7

网友:
我用的4平方的。。。嫌粗可以2.5平方

网友:
我2.5的 给汽车充电 3kw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