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10能不能通过禁用Windows Update服务来禁止自动升级

楼主(2019-03-27):
服务描述:启用检测、下载和安装 Windows 和其他程序的更新。如果此服务被禁用,这台计算机的用户将无法使用 Windows 更新或其自动更新功能, 并且这些程序将无法使用 Windows 更新代理(WUA) API。

同时把恢复失败改成“无操作”

网友:
不能,还有组策略/计划任务

网友:
把能禁的都禁止了

网友:
进组策略关闭

网友:
gpedit.msc里面管理模板,Windows设置里面还有Windows update选项,都关掉  如果是家庭普通板打不开组策略的话度娘有解决办法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关闭之后就不更新了,后来想更新一个UWP软件还要把它打开才行的。

网友:
组策略里去找,
不止一项,很多地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