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j1900 4盘位NAS)在ESXI6.7跑LEDE实现单臂路由(单线复用)-保姆级教程

楼主(2019-03-27):
早前贴文分享

矿渣之蜗牛星际(J1900 4盘位NAS)在ESXI6.7安装软路由LEDE保姆级教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26

===================================================================

这次的分享是在ESXI6.7下跑LEDE实现单臂路由(单线复用
)

需要实现单臂路由功能的人群:

-装修时弱电箱到客厅或卧室只有一根网线。
-弱电箱的位置到房子较远距离。
-放置路由器不理想。
-只有单网口的软路由。
-想折腾的我

这是简单的单线复用拓扑图

交换机:具有网管功能网件交换机 GS724T(其实可以用闲置的路由刷DD-WRT, 默林, OPEN-WRT也可以实现)。
小主机:单网口的矿渣之蜗牛星际。
实现功能:在ESXi下跑LEDE实现单臂路由,单网口是WAN也是LAN。

===================================================================
PART I:ESXI及LEDE的网络设定.

1. ESXI6.7和LEDE的安装可以到这里。
在ESXI6.7安装软路由LEDE 保姆级教程

2. ESXi中分别建立两个端口组(Port Group)名称为WAN(vlan12)及LAN(vlan11)绑定同1张网卡(vSwitch0)。

3. 在LEDE硬件设定内分别添加或者绑定新建立WAN和LAN端口组。

4. 设置好端口组之后,就可以开始启动LEDE。

5. 启动完成会如上图 eth0: link becomes ready。按下ENTER

6. 修改LEDE内对应的端口, 输入 vi /etc/config/network

7. 因为WAN要对应LEDE的eth0, LAN对应LEDE的eth1, 所以要按下i入行编辑,完成后按ESC退回.

8. 按:wq储存及离开.

9. 输入reboot重启LEDE路由.

11. 设定完成后端口应该是这样. (图片截取LEDE登入画面)

10. 最后返回到ESXI设定管理端的vlan为11

===================================================================
PART II:交换机VLAN组别设定

1. 我的是网件交换机(型号: GS724T),按图示登入.

2. 分别新增VLAN-ID 11和VLAN-ID 12 (我的交换机是24口的, 以1-5口为设定)

3. 完成后如图.

4. 各VLAN端口关系
    VLAN11(LAN):    2 3 4 5T
    VLAN12(WAN):1         5T

5. 在对应的端口改PVID
    PVID 11(LAN):    2 3 4 5
    PVID 12(WAN):1

6. 完成后如图

7. 根据图示插入相应的端口.

8. 计算机网线插入2-4端口, 获得IP.

9. 可以登入路由.

10. 速度还不错哦.
===================================================================
第一次接触单线复用是在http://koolshare.cn/论坛内看到牛牛大神贴文
小身材,大能耐INTEL NUC软路由搭配ORBI安装测试篇(好像已经删除)

才知道VLAN交换机和普通交换机分别,刷梅林固件,LEDE固件,单线复用操作,吸收大神们及前辈们的经验分享

那时候出了自己第一片贴文:
NUC + HP ProCurve Switch 1700-8 VLAN实现单线复用

很多时出贴文更多是分享一些经验,是为了给摸索的人少走弯路,同时也给自己做一个记录(人老了记性不好)。

===================================================================
其他關於矿渣之蜗牛星际貼文分享:

矿渣之蜗牛星际(j1900 4盘位NAS) A款单网口-高清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49

矿渣之蜗牛星际(j1900 4盘位NAS)C款双网口-高清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64

矿渣之蜗牛星际(j1900 4盘位NAS)在ESXI6.7安装软路由LEDE 保姆级教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26

网友A:
这就是一个主机加一个交换机就可以了?一个口就可以实现wan和lan?我之前买过一个N2808的主板,自带4G内存和64Gemmc,也可以这样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个主机加一个交换机就可以了?一个口就可以实现wan和lan?我之前买过一个N2808的主板,自带4G内存 ...

交換機要支持vlan, 即網管交換機.

网友A:
嗯嗯,哥们,值得买也看到你了,再问问,能推荐个交换机么?百八十左右的就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哥们,值得买也看到你了,再问问,能推荐个交换机么?百八十左右的就行,谢谢 ...

兄弟, 如果想便宜買新三礦渣刷OP就可以做vlan換機(可折騰,性能好),另外不想麻煩買成品> 水星5口全千兆智能网管交换机SG105 Pro , 100內可以買到.

网友:
不错的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