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继续折腾UT136B+

楼主(2019-03-27):
1、30V提示音有人嫌很烦,改之灭之见图,改完除高压警示音没了其它无任何不良影响(也许终身保修也没了,自己掂量)直接铜丝短接也可以。
2、附件含芯片手册,相似度99.99%,136B+可增加温度档达到136C+的效果,我不需要,你自己研究。
3、超频后频率档无解(手册里有说明)
4、没发现芯片内部带有升压稳压模块,二极管测试电压除非改锂电稳压,否则随电池电压波动无解

补充内容 (2020-3-12 09:40):
136+最大的问题是会砍底数,神烦这种猪功能。为了一串零好看放弃了精度

网友:
谢谢大师分享  我是贴吧过来感谢您的   谢谢!期待你的技术贴

网友:
下载附件要20M,对很多坛友来说有点贵,建议网盘共享

网友A:
UT136C+用的芯片是承永ES277,136B+应该也是如此但承永官网并无此芯片的PDF,只有ES278手动挡芯片的PDF,简单对比下发现两者电路基本相同,可以参考下。

网友B:
非把UT136B+折腾成神级表,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136C+用的芯片是承永ES277,136B+应该也是如此但承永官网并无此芯片的PDF,只有ES278手动挡芯片的PDF,简 ...

ES278可手动可自动还可以手自一体,ES277说不定是UT自己打磨迷惑人的,这芯片速度超快手动没必要了。超频后工作电流没超出手册范围,这芯片很有潜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把UT136B+折腾成神级表,赞一个!!

已经成神了,超频后只论速度秒杀市面99.9%的万用表,哈哈,感觉都能装个模拟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ES278可手动可自动还可以手自一体,ES277说不定是UT自己打磨迷惑人的,这芯片速度超快手动 ...

那我要不要也买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要不要也买一个呢?

走起,这芯片支持AC+DC测量,哈哈,还能再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要不要也买一个呢?

给你个眼神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你个眼神

图看不清楚,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看不清楚,差评

朦胧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看不清楚,差评

这张清晰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走起,这芯片支持AC+DC测量,哈哈,还能再打磨

可只能3999显示,这个可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只能3999显示,这个可是硬伤,

我不觉得,4000字老老实实做个三位半挺好,追求字数玩三位半有点意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觉得,4000字老老实实做个三位半挺好,追求字数玩三位半有点意义吗? ...

已经65元下单买了一个等到了后再做个详细评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已经65元下单买了一个等到了后再做个详细评测。

这么低的价格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么低的价格啊?!

拼多多买的,不会是假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多多买的,不会是假货吧?

拼多多也没有65的啊,肯定给你136B,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