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老爷子修充电剃须刀+20190325见闻录

楼主(2019-03-27):
20190325
    上午无活,期间来个男的,又买电锅开关一个,拿来一个,说这个坏了,从你这里买的,你能不能进点好的啊?怎么另一个就没事呢。

    我说这玩意坏都是被过度使用,温度太高烤坏的,属于厂家设计问题,不在质量,你只要是塑料的,早晚都得坏,

    这东西设计在这上面就是为了让你经常换的,别说四十六十一个的这种锅,就是280以上的多星锅,照样坏这个,没治,这就是消耗品,

    我买这个,一买就一百,好也是这一百,坏也是这一百,我得卖完了才能再进货啊,你这样一次买一个的,我就得等你一百次后才耗尽,

    告诉你个省开关的法子,开关始终开着,用几个开几个,然后,再插电,将来断电也是拔插头,这样,开关用的长。不信你试试

   (这种方法绝对,不信各位看官也试试,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坏开关,都是翘板高温下关断,将尾端直接烫进塑料里边了,下次就不能用了,

    而开关不用来当开关,只当指示灯和过电的桥,那寿命无疑会很长,且不关,触点损耗小,同时,也就不存在烫进塑料里的问题。)

    于是,又卖给他一个,3¥,后来拆开看,果然,是这波里边的开关,这一拨100个,才卖出去不到10个,这个是没改过的,

    所以,弹簧跟翘板是卡在一起的,效果不好,拆开改造后,装回去,问题解决,又落一个,

   可惜就是白漆的符号有点掉漆。不能充新,自己家里的锅上用吧。

    后来有人充电1¥,一上午就没事了

    下午来了不久,收到短信,说我咸鱼有东西被拍下,我去看看,

    果然,那对蓝色透明的并口GAME手柄被人拍下,20包邮,于是,赶紧联系,打包,发货,

    好歹还能落十块钱,这修东西一毛不拔的大闲人也算给创了点效益。叫来快递,发走了。

    后来,来个女的,有点微胖,大概五十来岁,穿一件猪血色的女西装样式的上衣,深色裤子,修个电推子,

    这玩意,属于改进版,以前的电推子是有个圆头的硬质扳把,当做开关的,这个特殊,是个类似插卡音箱的一个黑色平推开关冒,往前推没劲,

    于是,拆开看看吧,打开一看,里边竟然是个15x11的船型开关,那开关冒有个圆头朝里,顶在开关上,

    开关用俩塑料柱顶住架在那里,其中一个柱断了,所以没法开关了,我只好建议将开关挪到外边,

    因为这开关帽的位置刚刚不够安排开关的,实测开关是16mm,豁口是15.5mm,就差这么点,但是里边有加强筋,碍事,

    无奈,最后小电磨将多余塑料磨掉将开关的两个张力部件也掰掉,刚好塞回去,完美,

    上盖还有个凸起2MM的塑料部分,用锯片切割掉,正好合适,装好后,完美修复,

    特意重点的话说了三四遍,严禁手潮湿时使用,免得触电,切记,

   (毕竟是她给别人修的,估计是自己的闺女,儿媳妇之类)收费10¥。

    紧接着,又来一位,三四十岁的一个细瘦的女人,修电水壶,不过电,好像是九阳的,上面的壶盖不好拆,

    她说,这壶吧,不好开,开后得咕嘟半天,才跳闸呢,且手柄特别烫,有时候跳断的同时,家里的电闸也跳闸,

    我说明白了,是不是灌水多啊,她说,她有个好习惯,灌水不超过出水口的任何一个小孔,所以这个放心,不会。

    所以,我怀疑开关快坏了,从壶里拧开俩螺丝取下那块黑塑料,从壶侧面底部拧开一个螺丝,取下把,但是还打不开,必须把壶盖取下,

   这个的取法,也就是关节是靠里的,暗藏,不敢使劲弄,当面弄坏了不好说,不拆它,壶把的外盖就下不来,只好取下它,

   从下向上抬,可以取下,开关的螺丝也朽烂了,只好钻掉,一看反面,果然,取下蒸汽应变片,圆形的一边已经锈断,这就是症结所在。

    更换一个开关,问题解决,装好,也不试了,通电亮灯有电流就行了,收15¥。

    紧接着,排队等着的一个个不高,穿猪血色丝绸面料衣服的老太太,修四灯锅,不过电,电源线插头都烧化了,

    这线面熟,是我当年2015前后,从论坛里的一哥们手里买了50根,好像一块五还是两块钱一根啊,工程换下来的,都没有220插头,只有品字插头这边,

    我觉得有用,最起码实惠,于是,买了,自己用了几根,改成一头220,三根这种线的组合插头先,给自己电脑用,

    还做了根一头220,两根的,在门市备用,修电脑用,其他的就闲着了,一大捆,

    上次,这老太太的线不行了,我手里也没新线了,用一个捡的活三心220插头和这线组合,做了根线,给老太太用,那次收了10¥

    (就是纯卖线和插头钱,反正一根新线也就十五,二手的10¥也到头了)

    这次已经毁了,只好再做一根,我跟她说了,现在可有好线了,如果想用新的,咱有新的,

    她问,多少钱啊,我说,新的才十五,她歉意的一笑,“我没带那么多钱。”

    我明白,这意思很明白了,有十块钱搞定的事,何必花十五啊。

    于是,爬高,去翻出一捆线抽出一根,擦擦,开始剥线,焊锡,捏弯,塞入插头的线孔,拧好螺丝,固定,装壳子(指的插头)

    很快完成,又一条线诞生了。给她,收10¥。老太太从一把红绿票里边翻出个灰票给我,心满意足的走了。

    忘年交老寇打电话,说那电瓶卡表的表针卡住了,有治不,我说没问题,来吧,他让我多等一会,别着急下班。

    我问他,那天去找他换电瓶,他一上来就给的3个充电器,我修好了俩,

    一个面包型的太烂,风扇锈死了,没法弄,那俩修好了,也是互相拆件凑的,

    他说了:“那是给你的,我有用的,那几个太惨了,都剪线了,我给你的,

    你修修卖了就是了,那个我不要了。”嗐,我当天回来就修,早知道我就不着急了。

    6点多,老寇来了,修个跟我那个一样的绿色的电瓶卡表,果然,接电瓶,也只在6V左右就上不去了,

    先拆开表头看,表盘摘下,表心固定螺丝拆卸,焊开线,抽出表心,没找到挡的铁屑,装回去还是不行,

    又拆,感觉很麻烦,拉不出来,无奈,大拆卸。

    拆卸不易,八个螺丝还有两面固定电线的4个螺丝,好在有百得,很快拆开,

    里边线又啰嗦,不打算拆里边,还不行,只好连5.5的螺母套筒也用上,将表头拆下来单独修,最后终于几次拆装,没病了,

    又反向安装回去,搞定,老寇道声辛苦了,还是照例给了5¥。
    25日故事讲述完毕,谢谢收看收听。

楼主:
    老爷子住院几天,拿去的剃须刀也没落着用,因为充不上电,以为得换电池呢,结果拆开一看,电池掉了一头,补焊后正常,这个是我15年前后给老爷子买的,搞活动不贵,三十几吧好像,好歹是新的,不能老给他捡二手的用啊。

网友A:
隔了好几天,老哥终于出马了。难得一见啊!

网友B:
终于更新了 先占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了好几天,老哥终于出马了。难得一见啊!

哈哈哈,烦心事都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更新了 先占个位

看看这个月怎么样吧,

网友A:
客户1、购买电锅开关一个。顺便自揭老底,透露了电锅开关长寿秘诀。收了3块钱。
客户2、充电1元。
客户3、修理电推子。外移开关,收费3元。
客户4、中年妇女修理9阳电水壶,拆起来麻烦,修起来方便。换个开关。收费15元。
客户5、修理4灯锅老太太。新做一根线,收费10元。
客户6、老蔻的电瓶卡表,表针被卡住不动了,拆解重新组装多次,问题解决。收费5元。另外落实俩已经修复的充电器,可以落袋为安了。
全天进账37元。稍少。扣除成本,落个房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1、购买电锅开关一个。顺便自揭老底,透露了电锅开关长寿秘诀。收了3块钱。
客户2、充电1元。
客户3、 ...

不对不对,电推子是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不对,电推子是10

对,对,我记录得不准确。
电推子10元。还有咸鱼的手柄没算那20。不计邮费的话,应该是多了27元。那么总收入64元了。。。

网友C:
  告诉你个省开关的法子,开关始终开着,用几个开几个,然后,再插电,将来断电也是拔插头,这样,开关用的长。不信你试试

   (这种方法绝对,不信各位看官也试试,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坏开关,都是翘板高温下关断,将尾端直接烫进塑料里边了,下次就不能用了,

好像真是这样,有个6插得插排左边的三个开关不灵敏了,有些黏,还不知道什么原因。楼主一说想想的确是带着负载插拔的。翘板开关还是不咋地啊,按动的好,天天用都没这事。

网友D:
第一次看见大神白天更新啊,这一天也挺有意思,就是收入少点,得有“大活”才行啊。

网友E:
现在的自行车卡飞花鼓也是,棘轮环松动无法爬坡后,让你换后花鼓,因为编轮组麻烦,干脆让你好几百元换一个轮组。旋飞除了拆卸困难外,棘轮出问题只需更换塔轮就能变好,一般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对,我记录得不准确。
电推子10元。还有咸鱼的手柄没算那20。不计邮费的话,应该是多了27元。那么总 ...

这是账面上第一次算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真是这样,有个6插得插排左边的三个开关不灵敏了,有些黏,还不知道什么原因。楼主一说想想的确是带 ...

甭管啥触点,开关几次就糊了,越来越接触不良,肯定发热,热了翘板就容易被在关闭时烫进塑料里,这种坏,往往是摁了不到位还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看见大神白天更新啊,这一天也挺有意思,就是收入少点,得有“大活”才行啊。 ...

只要天天有活,就知足,比半个月闲着的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自行车卡飞花鼓也是,棘轮环松动无法爬坡后,让你换后花鼓,因为编轮组麻烦,干脆让你好几百元换一个 ...

机械活我是弱项,这变速车我还没敢拆呢,好在忘年交答应给修,我踏实了,又能锻炼了

网友F:
这种锅用的开关,我就喜欢带电关来关去,就为了看到开关里面的火花,啪啪啪的火花

网友G:
我觉得可以修的时候 拍点视频  我觉得赚的会比修东西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锅用的开关,我就喜欢带电关来关去,就为了看到开关里面的火花,啪啪啪的火花 ...

很伤触点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可以修的时候 拍点视频  我觉得赚的会比修东西赚钱

手机挺惨的,丢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