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拆了一个金士顿100G3,SSS6132的主控,求一个量产工具,找了半天没找到 - -

楼主(2019-03-27):
单位内部打联网认证的数字标签,结果用着用着就坏了,识别不到flash了,主控也识别不了,还是拆开看的,NND坑大了,数据全丢了,唉,单位挂过好多打标签的盘了。有大神可以分享一个SSS6132的量产工具么,找了半天了都没找到。- -

或者有啥别的办法救这个盘么,我想搞起来之后再做数据恢复,看能不能救一下丢失的文件。

网友:
结果用着用着就坏了,识别不到flash了,主控也识别不了............

网友A:
总感觉闪存颗粒的标像是重新打上去的

网友:
这个主控应该没有办法量产

网友:
把闪存换到别的主控板吧,目测主控芯片坏

网友:
换板子试试看

网友:
下几个热门的先试试

网友(2019-05-11):
我的dt50 也是这个主控,也在找量产工具

网友(2019-06-23):
就算量产好了U盘,数据是永久性丢失不能恢复的,没有量产之前是可以拆Flash下来用专业设备恢复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量产了就永远不能恢复数据了,量产前是可以拆FLASH下来恢复数据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闪存颗粒的标像是重新打上去的

的确是假的,字体不是东芝的

网友(2021-10-12):
我也拆了一个 无语,把闪存拆了吧

网友:
这个就不像金士顿正版的

网友(2021-12-08):
2021年12.8日,鑫创6132的量产工具还没有出来。。。大佬们出来的话记得分享一波

网友:
目前还是没有软件,家里一堆……吃灰

网友B:
看来金士顿的u盘很垃圾啊,我也有一个G3 32G的京东买的,也是这个主控,电脑有病毒一直读写卸载不掉,我强制关机拔掉u盘后就不能识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金士顿的u盘很垃圾啊,我也有一个G3 32G的京东买的,也是这个主控,电脑有病毒一直读写卸载不掉,我强 ...

我大概08年也在实体店买过两个金士顿8G,群联主控,用了一段时间,两个先后出问题,第一个包换了,第二个我修好了,感觉太不靠谱,15年开始接触制作U盘,至今做盘也不记得有多少了,也没坏过,比买的强,我再也没买过U盘

网友:
金士顿的真货,只要不是黑胶芯的,一般不容易坏,慢跑长寿型

网友:
这个不是金士顿吧,晶振也没看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