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正泰空气开关 CHNT NXB-63Z C25

楼主(2019-03-27):
结尾请教一个问题

最后请教一个问题
进线这里的内六角黑色螺丝是干什么用的 调整后会实现什么效果

网友:
看着还不错,对得起几元钱?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
应该是调整过流检测的双金属片的动作距离或者支点,从而调整流过电流的检定值

网友A:
这个拆过,之后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过,之后就装不回去了

估计是有意弄成铆钉的一次性设计,避免有人装回去翻新。实在想弄,得上电钻彻底弄掉铆钉部分,然后改成螺丝螺母,但是凸出的螺丝头是个问题,有些紧凑的地方装不进去。

网友:
这是个带过流保护的断路器,原理请参见热继电器,那个螺丝是调整动作电流的

网友:
正泰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
NXB系列结构简化了,设计貌似比以前的更合理。组装的人工工作量小一点。质量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