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看,这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9-03-27):
请帮忙看一看,这个电阻的阻值,用数字表测为1.185k,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确实看不清,要考虑测试的阻值会不会是电阻和其它原件并联后的在线电阻。

网友:
似乎是有问题了

网友(2019-06-16):
要根据电路进行分析下才好确定

网友:
呵呵 不常规的数字

网友(2019-11-13):
朋友,你内蒙签收了的!订单号773012084821309

网友:
有问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