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初次尝试STM8S001J3

楼主(2019-03-27):
一、自建开发板
STM推出8pin单片机,无需晶振,自带16Mhz时钟,外围电路简单,8K程序空间,1kRam,带eeprom,带ADC一直吸引着我
STM8-SO8-DISCO太(lin)贵(se)了不符合我的要求。
于是借官网降价促销之际入手一些STM8S001J3和STM8L001J3芯片,自搭核心板。

官网下载STM8-SO8-DISCO用户手册( “UM2339),参考手册里面电路图焊接核心板。

二、搭建开发平台
我一直使用IAR,这次也不例外,使用IAR for STM8 3.10.1
先到官网下载最新的库(en.stsw-stm8069.zip)目前最新版本是2.3.1,并解压出来

可以选择模板进行开发,我是拷贝一个以前开发工程,把工程中的库删除,用新库替代。
打开IAR进行设置

还要从例子中拷贝一个stm8s_conf.h文件到自己的工程中。
工程搭建成功。

三、开发与仿真
点个灯太简单,要点就点个复杂些的灯,找了一个共阳全彩灯来点。以前没玩过呼吸灯,现在玩玩。

程序肯定是编译成功了,不成功也不会发这贴
调试,以前的STM8是4根线,STM8S001就没有了NRST,没有就没有,直接使用ST-LINK V2接上线
其中SWIM接8脚,就可以使用IAR进行调试。

芯片烧写:习惯使用STVP,到官网下载最新版本STVP-STM32 42.0.0
选好芯片,加载固件,插上ST-Link直接烧写成功。

四、上些效果图
虽然效果不算满意,主要是灯的三个发光点有点分离了,肉眼看没有混色效果,但程序还是成功运行了。

网友:
东西好是好,就是太贵了。而且感觉就体积而言和8s003也没啥优势

网友A:
针脚那么少,不如8s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脚那么少,不如8s003

针脚数量不是问题,有它的使用场合。
只是希望能有小一号的封装。

网友B:
太贵了……业余玩不如003划算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针脚数量不是问题,有它的使用场合。
只是希望能有小一号的封装。

003又qfn封装,比这个小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3又qfn封装,比这个小多了

qfn封装的确小,但自己焊接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贵了……业余玩不如003划算啊…

003的flash寿命只有100次,业余玩反复读写易坏。
业余玩用103好些,买开发板也就几块钱。
S001个人容易焊接些,我买时只有1.36元,加转接板也不到2元(含针脚与电容)

网友B(2021-02-20):
引用 楼主:
003的flash寿命只有100次,业余玩反复读写易坏。
业余玩用103好些,买开发板也就几块钱。
S001个人容易焊 ...

我的应该超过100次了,毛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003的flash寿命只有100次,业余玩反复读写易坏。
业余玩用103好些,买开发板也就几块钱。
S001个人容易焊 ...

打了两种丝印而已,使用没有任何不同,测试烧写调试咋都好几百次了,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应该超过100次了,毛问题没有…

的确,当时对数据手册上的100次理解有误。

网友(2021-05-13):
stm32也有8脚封装

楼主:
STM32强多了。

写的时候只有stm8

网友(2022-08-07):
文章挺好的,那个角落好像我也有类似的芯片,有空的时候折腾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