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在路边捡了个充电头裸板

楼主(2019-03-27):
在路边捡了个充电头裸板

看看USB和电容严重变形不只是被人踩了还是被车子或电动车碾压了,变压器竟然没碎

保险电阻

整流桥

主电容有点变形还怀孕了

驱动部分

13003

817光耦

C945

输出整流管

输出滤波电容

玩多谢支持!

网友A:
如果是万能充的板子,还能拆个充电小板出来,这个真想不出有啥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真一点点用也没用,拆件的命!

网友C:
这个钻孔是手钻的吗。

网友D:
这做工,不忍直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万能充的板子,还能拆个充电小板出来,这个真想不出有啥用

这手机充电头的电路板

网友E:
有晶体管测试仪的话,可以把13003拆下来,测试正常后留下。

网友F:
就是常见的山寨充电头的板子

网友G:
山洞中的产品的本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万能充的板子,还能拆个充电小板出来,这个真想不出有啥用

没啥东西懒得拆拍完照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真一点点用也没用,拆件的命!

没啥值得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钻孔是手钻的吗。

不知道呢不过现在人工费用也不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做工,不忍直视啊

山上的东西就这样,在天朝不是山上的都是能省则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做工,不忍直视啊

山上来的山货都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晶体管测试仪的话,可以把13003拆下来,测试正常后留下。

这货感觉不值得一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常见的山寨充电头的板子

是的纯山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山洞中的产品的本色

嗯嗯估计是小旋风巡山的时候没注意掉的

网友:
好像没啥可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