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两个建兴PA-1151-2 没修理好。。或者不懂启动?

楼主(2019-03-27):
检的两个建兴PA-1151-2,淘宝查了一下是H3C或者CISCO交换机电源。。

检测坏了一个保险,还有一个TVS防雷二极管短路。。拆掉不用。。

通电。。灯泡亮。。

检查大管。。mos.  g接2K欧通电10V接GS

通了。

放电

DS不通。。管正常。

另一只也正常。。

装上再测试,灯还是两。。检测几次没短路。。怀着忐忑的心情通电。。没电压输出。。
检测6561 3845供电7.8V好像正常。。拆下大电阻检测正常。。所有二极管测试一下正常。
两个光耦拆下检测正常。。输出整流二级管正常。。
断电大电容掉电有点慢,感觉不起震。。没3845换。。放弃维修。。

这里原来接有四根线。。检测没电压。。还是需要接什么电源才能启动。。??跑了一下线路也不太懂。。

另一个没短路直接通电。也没电压输出。随便检测了一下6561 3845供电7.8V好像正常,大电容350V左右电压。。
就没全拆了。。两个丢一边了。。等下次检到或买零件顺便买UC3845B芯片再玩了。。

网友A:
你这是什么宝地,这玩意儿都捡的到?

网友:
看上去成色也不那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宝地,这玩意儿都捡的到?

电脑城的垃圾桶多留意留意。。电脑都可能检到。。

网友B:
第二个可能电源没有检测到负载电源不起振,捡来的多半凶多吉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可能电源没有检测到负载电源不起振,捡来的多半凶多吉少

刚试了一下,接个负载测试仪调1A,开电还是没电压。。可能都是坏的。。以后有配件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