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小二户外电源400拆解报告

楼主(2019-03-27):
可能大家比较少接触“户外电源”这种产品,其实这种储能逆变设备在海外是十分受欢迎的,储能设备在众多家庭里普及开来。外出游玩、抗灾、停电应急、户外续航等都可以用得上。国内储能箱市场仍然属于一块未开荒市场,未来几年应该会迎来爆发式增长。最近电小二推出了一款储能箱,叫电小二户外电源400,拥有414Wh容量支持DC、点烟器、220VAC、USB输出,接下来为大家送上这款产品开箱拆解。转自:电小二户外电源400拆解报告
一、电小二户外电源400外观
产品侧面可以看到产品特点,防溅水、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温度控制、正弦波。
另一侧可以看到一个220V AC输出孔。
背面产品参数部分。
撕开透明封条打开包装盒。
户外电源四周被厚实的发泡棉包裹着,避免运输途中受到冲击损坏。
开箱物品一览,说明书*1、移动电源本体*1、电源适配器*1、电源8字线*1。
电源适配器支持100-240V~50/60Hz全球电压,输入为8字线分体设计;输出25.5V2.5A大约是64W,插头规格是8mmDC口,由深圳市鑫粟国际电子有限公司制造。
电小二户外电源400主体采用绿黑色阻燃塑胶制作,顶部带有一个包裹着橡胶的铝合金提手方便携带,整体重量为5.6公斤分量十足。
在主机正面右上角带有一个DISPLAY按钮,按下可以激活屏幕显示当前主机各种参数。
屏幕点亮自带背光,分别显示“输入功率”、“输出功率”、“剩余电量百分比”,可以看到出厂电量百分比为40%,锂电池出厂时半电保存寿命比较长。
壳体装配使用宽大的六角螺丝,牢固度十足。
左侧从上到下分别是照明电筒、两个DC 12V输出口 & 12V车载点烟器输出口、两个5V 2.1A USB输出口,三个区域都有独立的开关按键,可以单独开启使用,开启时区域对应的红色LED亮起。
产品背面是主动散热风扇。
右侧是一个带有保护盖的220V AC交流输出口,同样带有独立的开关按钮与LED指示灯,下面是8mm DC输入口。
掀开220V保护盖可以看到AC孔是三脚插孔。
底部是产品铭牌参数贴纸,品牌:电小二、名称:户外电源400、电芯:锂离子动力电芯 19.2Ah/21.6V(414.72Wh)、输入:直流25.2V/ 2.5A、DC输出:12V/10A(120W MAX)、USB输出:5V/2.1A*2(21W MAX)、AC(正弦波)输出:220V/1.3A,50Hz,持续300W,峰值500W、最大总输出:330W、工作温度:-10-40度、充电温度:0-40度。
二、电小二户外电源400拆解
小编十分好奇电小二户外电源到底里面长什么样,废话不多立马拆开看看。
得益于螺丝装配方式使拆开过程十分顺利,使用六角螺丝刀拧开左右两边提手处的三颗螺丝。
提手内层贴上海绵内衬,可以避免异响。
然后把底部的两颗内六角螺丝也拧开。
黑色的外皮分离出来露出绿色的内壳。
背面可以看到风扇附近的绿色壳体四周涂上了黑漆,避免在外面看到绿色壳体不好看,风扇向内吹风,四个开孔对外排风。
四个角一共8颗十字螺丝,拧掉。
很常见的螺丝尺寸,拆装方便。
绿色壳体分离。
提手固定点是金属插片,保证坚固耐用。
主动散热使用了深圳华夏恒泰风扇,型号DA06025B24UP,直径为65mm,输入电压DC24V输入电流0.25A,6W功率的DC直流风扇。
内部俯视图,可以看到分成几个区域,左右侧面的接口面板部分、中间的逆变器部分、底部的电池组部分。
电池组使用12AWG超软耐高温硅胶线连接PCB,保证大电流传输能力。
电池组保护板部分。
使用大电流航模插头连接PCB。
逆变器部分,高大的散热片。
照明电筒背部敷锡散热。
电池组与户外电源绿色壳体之间四方形蜂窝结构面接触,提供足够的支撑力与抗冲击力,接触地方涂有固定胶避免滑动,电池组底部可以看到根温度探头直接伸入电池组内部测温。
照明电筒模块使用一体透镜搭配粉团LED,按钮底部带海绵垫减少旷量。
DC输出面板部分。
线体焊接牢固焊点浸润度高,线材绕上磁环避免干扰。
220V与DC输入面板。
DC输入口铜质插头无磁吸反应,硅胶线飞线到PCB,一圈的焊点非常牢固。
220V AC输出口铜质插接件无磁吸反应,外表胶皮包裹避免触电。虽然是三脚插头,但只有火线零线两脚,无接地。
继续拆解逆变器PCB板。
分离出逆变器PCB。
电池组保护板部分,电池采用六串结构,每一串都带有独立均衡。
6颗精工S8209A均衡IC,用于电池组单体电压平衡。
8颗SILIKRON SSF6808A  MOS场效应管,用于电池组保护。
电池组上下都覆盖着一整块导热垫片,拉开垫片可以看到电池组使用了6串8并结构,一共48节18650锂电芯,单节容量2400mAh,看电池外皮颜色猜测可能是比克2400动力18650。镍带与18650正极之间使用青稞纸垫片增加绝缘,镍带点焊细节:每节焊点2+2十分牢固。电池组的温度监控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采用了两个温控开关加上NTC探头来做温度保护。
升压管和输出管的散热片很是高大,电感也很显眼。
输入部分,滤波电感,40A车用保险丝,滤波电容,升压变压器。
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和输出电感。
正面共有7颗管子,散热片上面固定热敏电阻测温,避免过热。
控制小板。
逆变器板背面大面积加锡,减小电阻。
通过拖焊排针的方式拆除小板。
小板俯视图。
两颗IR2103S 半桥驱动器用来驱动4颗IGBT。
意法半导体ST 32F030f4P6 单片机,德仪TI LM393 双路差动比较器,8M晶振提供时钟,单片机内部分频输出高频驱动信号。
意法半导体ST SG3525A,PWM控制芯片,用于初级升压。
7815用于SG3525稳压供电。
散热片上共计7只管子。
4颗英飞凌IK15N60T IGBT,用于调制输出电压,生成正弦波交流输出,下方电阻电容为吸收元件。
ST L7815CV + 2颗IXYS IXTP80N10T。 IXTP80N10T为升压管,将24V电池电压升压至高压供给逆变器全桥。
显示板上面有两路降压。
在降压开关管的背面加了导热贴散热。
下方右侧是保险丝,两个XT60插座中间是电流取样电阻。
单色液晶屏幕,右边两大块导热胶垫把热量传递到壳体上。
电池保险丝,DC32V60A。
电池组与PCB连接使用了XT60航模快拆插座,品牌为AMASS。接触电阻极小发热量低,最大支持100A电流传输,大电流使用的保证。
MPS MP5402 同步整流降压IC。
TI LM25116同步整流降压控制器。
STM8S005 单片机,用于屏幕显示及保护控制功能。

充电头网拆解总结
电小二户外电源400拥有414Wh的容量储备,AC 220V输出、5V USB、车载点烟器输出孔、12VDC等多种输出方式,带出去户外游玩接上电风扇、电冰箱、为笔记本手机充电、提供照明等等简直是神器,作为家里应急储能也可以轻松应对临时停电等窘态,为用户提供一种有备无患的生活方式。
通过充电头网的拆解,发现电小二户外电源400采用阻燃塑胶制作壳体,使用48颗比克2400mAh 18650动力锂电芯通过6串8并组成电池组,使用了TI、MPS、ST等进口芯片方案效率高,各项保护都做的不错内部做工可圈可点,值得推荐。

网友A:
电小二不行,我是电掌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小二不行,我是电掌柜的

掌柜的好啊。以前送人买过一个。感觉不错。搜了一下拆机帖。主板还可以。

网友:
这肯定不便宜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B:
电小二的电器产品做工不错。

楼主:
前段时间买了个比这个小一号的送人。1480。这个应该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小二的电器产品做工不错。

电池方面深圳比克。主要是板子真不错。。

网友C:
上千的价格...土豪不在乎,这个自己可以DIY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千的价格...土豪不在乎,这个自己可以DIY

可别说土豪。买了不是我用。这也叫壕?
其实一直想找一块400W内的纯正弦波的板子自己DIY。
之前拆过一台山特的内部板子。是全部的板子。可惜输入电压要求192V。个人无法使用。
很多要求输入电压。不知道是否能推荐出12或24V输入的。

网友D:
伏笔 工非常好,用料也非常不错,不知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伏笔 工非常好,用料也非常不错,不知价格如何!

价格也很好。哈哈。

网友(2020-10-1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发的这款电小二电源逆变器板7815附近R142和R130的阻值是多少?谢谢

网友(2022-07-13):
最近老家老是停电,准备自己DIY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