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ELL戴尔65W TYPE-C PD电源LA65NM170拆解

楼主(2019-03-27):
话说已集齐的4只DELL PD电源(刚刚拆过的30W疑似假货!又买了一个等着做对比),这次轮到该拆65W的了,先看下官方参数:

一、外观

铭牌印刷清晰,看着靠谱。与45W、90W版本同为光宝代工。

加上电源线的重量基本符合官方标称的300g参数,初步断定这是真货。

二、拆解

砸了好多下,太结实了,累了俺出了一脑门子汗。

黄大锤表示很受伤,锤头都裂了

超声波焊接,不是胶水粘的。

砸开两侧端盖后内部即可抽出。

屏蔽罩(兼散热片)边缘用3M绝缘胶带粘的很严实。

翻个面,这面的屏蔽罩有2点与PCB焊接。铝怎么焊?空心铜铆钉。下面还有一层黑色的绝缘套。

屏蔽罩两侧还打了很多灰色704硅橡胶粘在外壳上,比较难拔出。

两半屏蔽罩还有爪钩铆接合体。

掀开这侧的屏蔽罩,发现整个屏蔽罩内表面被3M胶带完整覆盖,防止碰触原件短路。

变压器等大原件空隙打满了704硅橡胶,既可起到加固的作用,又能通过把热量传递给屏蔽罩达到外壳协助散热的目的。

拿掉另一面的屏蔽罩后,露出大面积的黑色绝缘壳。

清理一下大原件面的白胶:
主要原件标注如上图。
高压侧整流全桥与开关管共用一块铝散热片。低压侧MOS管单独使用另一块铝散热片,都靠近PCB边缘。交流输入端3根引线用焊脚压接后直焊于PCB上,加有热缩套管。其中白色的这条被俺暴力砸断了。纯正二级EMI滤波,没有偷工减料。

交流输入端,靠近蓝线的小黑色方块为台湾功德T3.15A 250V CQ MST方形慢熔/延时保险丝。

右侧紧挨着的是HJC(台湾华容) MKP-X2安规电容225K 0.47UF 275VAC~
体积 : 脚距12mm 、宽度15mm 、高度16mm 、厚度10mm。

拆下X电容后可见开关变压器(右侧那只)的印字,左边这个是共模电感。

输出滤波电容,固态电容25V、330μF,与另一只同规格的电解电容并联。

25V、330μF电解电容。

品牌为台湾知名的Ltec(辉城电子股份),台湾第一家获得ISO9000国际质量标准体系认证之电解电容器制造商。

蓝色Y电容跨接于高低压侧,471K安规。

输出白、红、黑、蓝四条线,PCB上分别为标注了引脚定义,压接焊脚焊接于PCB,并使用了相同颜色的热缩套管绝缘。

PCB上的丝印LITEON光宝logo,验明正身。

从这个角度看PCB一侧的长散热片一角和初级侧大电容上也贴有3M绝缘胶带。

电容激光雕刻参数:100μF、400V,品牌与45W、90W版本同为Elite,台湾金山。

高压侧Z形散热片用螺丝与开关管紧固,用导热硅脂与整流全桥贴紧,散热片上铆接有3只焊脚,与MOS开关管合计共6个焊脚与PCB连接。

开关管型号为TK11A60D,Toshiba/东芝(MOSFET),TO-220F封装,增强型 N沟道直插场效应管,参数为600V,11A,0.65Ω。
靠近散热片的一脚套有绝缘瓷环并加胶固定。

拆下散热片和开关管的PCB。

这只小棕色电解电容规格:22μF、100V,同为Elite,台湾金山品牌。

高压侧整流桥堆KBP208GL,台湾光宝LITEON自家品牌,规格为2A、800V。

低压侧MOS管,英飞凌TO-262封装的IPI076N12N,DIP/MOS,N场,120V、100A,0.0076Ω。

PCB铜箔面,也打有许多白胶,覆盖住了很多贴片元件。
清理下白胶:
按功能顺序介绍下几个主要原件:

上面这仨都是二极管,没啥好说的。

高压侧初级PWM芯片:OB2282CP, SOP8封装,台湾昂宝电源IC集成。

光耦,LSOP4 封装,前后级脚距较宽,型号为LTV-1007-TP-G, 也是台湾光宝liteon自家产品。

MP6902DS,MPS同步整流IC,低压降二极管仿真器芯片,结合外部开关取代肖特基二极管高效,反激变换器。
PD核心:

DELL DPD001,45W电源上同样使用了这枚DELL自家出产的PD芯片。

二极管。

输出MOS,16A、30V。
好了,就这些,如假包换的光宝产品,与另外2只(45W、90W)的设计特点、工艺风格,大量使用的台系原件等都有很多相似之处,跟Apple产品比起来逼格虽稍低一点,不过胜在便宜,可靠,结实耐用,性价比高,谢谢观看。

网友:
做工很彪悍

网友A:
这类充电器还是略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充电器还是略大啊,

太小的散热又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