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双控双开开关 怎么 代替双控单开开关???

楼主(2019-03-27):
话说,买了一个双开开关回来
到家一对比,发现问题了

原来的是双控单开开关,分别控制2个灯。
买的是双控双开开关。。。

那么问题来了,不想再买了,就想用这个,该怎么接线?原来的双控开关就3个孔 3根线
这个6孔,

左侧L1 为一组
右侧L2为另一组

网友:
L12 和 L22 不要接线

网友A:
你就当L12和L22 这两个孔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当L12和L22 这两个孔不存在

那剩下4个孔呢。还是不会接。原来的双开是3孔 3根线。
现在4孔,
主要是没拆开研究,拆开就懂内部套路了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的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剩下4个孔呢。还是不会接。原来的双开是3孔 3根线。
现在4孔,
主要是没拆开研究,拆开就懂内部套路了

L1-L2 短接,就和三孔一样了

网友:
用一组触点就行,用万用表量下

网友:
L1   L2  并联接进线    L11  L21   接两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