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12v电源为可调电源,方便其他设备使用。

楼主(2019-03-27):
这是一个闲置的老游戏机的电源,12v。

这货整流后直接输出,连个指示灯都没有。

找了个降压小板。换上贴片的整流器。

个头越小越好,大了放不下。

改好后试试

用绝缘纸阻隔。

先调到6v给电子秤充电,后期打算调到9v,给音箱充电。不知这货的电流有多大。

网友:
原整流器不是贴片的吗

网友:
这个调起来可麻烦多了,还得拆开一点一点调。

网友:
这电源,我都没有动手折腾的动力,功率太小了,如果做一个仪表供电还差不多。

网友:
变压器的铁芯像是白铁皮做的,估计空载发热明显。现在的话建议用芯片方案的开关电源。

网友:
电流太小了,还有滤波也不要了???

网友:
目测变压器个头,0.5A最大了

网友:
老早的变压器方案的

网友:
果真用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