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W120-A1小焊台没有手柄,6芯的航空大家帮忙看下TB上能买到不,做工感觉....

楼主(2019-03-27):
       直接上图吧,说多也没什么用,没见过6芯的,只知道正负,不知道其它的是什么定义,大家帮下忙,感谢了。

网友A:
两条正负输出,两条测温,两条抖动唤醒。

网友:
开关电源的,次用过这高级货。

网友:
接上烙铁头,估计 故障码就没有啦!

网友B:
如果是T12的话五根线足以,正负两根,接地一根,唤醒一根,环境测温一根

航空座拍清楚看看

网友C:
可能是用那种感应加热的手柄吧,比如快克203H的,好像就是6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条正负输出,两条测温,两条抖动唤醒。

正负极,还有一条地线,其它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T12的话五根线足以,正负两根,接地一根,唤醒一根,环境测温一根

航空座拍清楚看看 ...

已经补图,麻烦帮忙看一下,不知道原来的是不是T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用那种感应加热的手柄吧,比如快克203H的,好像就是6线。

已经补图,麻烦帮忙看一下,不知道原来的是不是T12的。

网友D:
居然和我是同款焊台

网友E:
航空头没有这样的,都是错位的。我以前找这种头找了好久,后来经人指点才找到。你在淘宝搜索“6芯 手拉手话筒插头” 当年我买的公头。不过材质来说感觉给焊台用不怎么好(我之前是低电压低电流的地方用),不如你换个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和我是同款焊台

和我这个一样的吗?能不能帮忙看看你的手柄里面是什么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航空头没有这样的,都是错位的。我以前找这种头找了好久,后来经人指点才找到。你在淘宝搜索“6芯 手拉手话 ...

不知道手柄的定义啊,换座也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