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雨燕右前转向灯不亮 更换灯泡

楼主(2019-03-27):
前几天LD开车打右转向,仪表盘转向指示灯闪烁频率明显变快,下车查看原来右前指示灯不亮了。问了问修车的朋友,说是灯泡烧了。今天买了只灯泡,准备换上。

灯泡不好拆,得先把大灯上边的螺丝拆下,向外掰一下大灯才能把灯泡拧出来。

换上灯泡还是不亮,再问朋友,朋友说看看灯座是不是接触不良。把灯座里的弹片用一字改锥刮了刮,安上灯还是不亮。哪的事呢?后来顺着灯座线看到了一个插头,会不会是这里?

拆开插头,里面灰尘很多,用刷子清理干净,重新插上插头,一试灯果然亮了。

网友A:
曾经哥们在旁边用手电筒当转向灯 lz不妨也试试 现在手电筒都有爆闪功能 比过去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哥们在旁边用手电筒当转向灯 lz不妨也试试 现在手电筒都有爆闪功能 比过去方便多了 ...

网友:
最佳答案: 镭射影碟(英语:Laserdisc),简称LD,是种于1980至90年代中流行的图像存储媒体,主要用作存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