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车机坏掉了,换下来一个触屏显示器不知道怎么利用一下

楼主(2019-03-27):
用了三年的淘 宝车机废掉了,开机随机黑屏,刷机几次没效果,直接换了一个新的。旧机拆下来屏幕基本全新,贴膜才撕掉。接口32针,带触摸不知道这个接口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
请教大神这个屏的接口类型

网友A:
屏幕是lvds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是lvds接口的

谢谢老大

网友:
如果要接摄像头,好不好搞呢?  朋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