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更换虾牌12V充电钻电池

楼主(2019-03-27):
之前跟风撸的海鲜充电钻,用一段时间,电钻觉得不错,就是电池很不耐用,经常活干一半就无电了。
今日终于忍不住拆开更换电池,随便看看原用的电池是什么货色。

没有螺丝,撬开卡扣就能拆出电池组。

电路板没见管理芯片,不知算不算是最差的。。

紫色电芯,光身的没有印内容,容量不知道。

拆出保护板。

绿色电芯是从电动车废电拆得,测容量约有2500mAh左右。

没有点焊机,只能用锡焊接,装回保护板,测输出正常。

更换后的电池比原电要耐用,感觉容量是原电的三倍有多。

网友:
我的国产电池也不怎么耐用

网友A:
保护板和偶的略有差异,电路倒是一样,保护IC就是背面6脚的DW01,3个串联

网友B:
我的一年就电池不行了 换了15块的动力电池

网友C:
谢谢分享。。。。菊部处理的不错,下次记得折腾一点焊机。。。。

网友D:
听说原来不是动力锂电池 。

网友E:
谢谢分享,我的电池也不行了,阻力大就停机,是得抽空更换了。牙膏挤不出来满分了

网友:
这样使用时间延长不少。

网友F:
电动车电池用的电芯是动力电么?

网友G:
电池盒空间不错,焊点高点也能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和偶的略有差异,电路倒是一样,保护IC就是背面6脚的DW01,3个串联

估计批次不同会有差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年就电池不行了 换了15块的动力电池

我电池从电动车拆得,是不是动力电池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菊部处理的不错,下次记得折腾一点焊机。。。。

准备了只坏的微波炉变压器,一直未动手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原来不是动力锂电池 。

撸的是平价货,不是动力电池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我的电池也不行了,阻力大就停机,是得抽空更换了。牙膏挤不出来满分了 ...

电压下降厉害就起保护,原电池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动车电池用的电芯是动力电么?

我也不懂,绿皮的。

网友:
同样也是这个问题,也准备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盒空间不错,焊点高点也能放下

其实没高多少,所以不受影响。

网友:
焊得很好,焊点光亮。

网友:
电池没有容量和生产日期等信息都是大路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