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电阻可以增加续航吗

楼主(2019-03-27):
我有个迷你小灯,用两个1.5v的ag13纽扣电池串联给一个5mm草帽发光二极管供电(发光二极管是白发白光,卖家说额定电压3v,额定电流20ma),电路中没有加限流电阻,用了一段时间没有出现故障,发光二极管也没用烧坏,但是现在两个ag13只能用几个小时,续航时间不够,每天换几次电池很麻烦,而由于安装空间限制,没用办法增加夜灯的体积,电池仓只能放两个ag13纽扣电池,也就是说不能换其它的电池,为了续航只有减小电流,如果把电流控制在10ma,那续航就增加一倍了,亮度小点没关系。
本人不懂想请假个问题:这个小灯非常简单,就两个纽扣电池和一个发光二极管连在一起,没用其它的元件。假设两个ag13的容量是100mah,led电流是20ma,可以使用5个小时,那现在我如果加一个电阻把电流控制在10ma,是不是可以用10个小时呢?
我理解的电阻只是限制了电流,但电阻本身还是消耗了电池的能量,加了电阻以后只是灯的亮度变低了,续航还是只有5个小时,对吗?

网友:
AG13电池本身电量很小,不管你加不加限流电阻,都要频繁换电池。

网友:
假设两个ag13的容量是100mah,led电流是20ma,可以使用5个小时,那现在我如果加一个电阻把电流控制在10ma,是不是可以用10个小时呢?
这观点理论上是对的。你可以串个电阻试试看。

网友:
串电阻降低电流或者换个小体积锂电加限流电阻也可以!

网友:
难道是放大镜上的光源

网友:
降到10ma应该可用时间翻倍,但led功率降为原来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