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吃灰的TP-LINK TL-WR886N千兆版

楼主(2019-03-27):
今天拆这个吃灰的TP-LINK TL-WR886N,稳定性的话平时也还好,偶尔掉次线

因为把家里的路由器都换成华硕固件的K2P了,
TP这玩意性能和稳定性相比之下就差很多
自然而然的就吃灰不用了

还是千兆网口的版本

的确是,没有少针

壳子的花纹效果做的还可以,
但看久了就没这么耐看了

取下后面两颗螺丝
一点点撬开

DUANG!感觉还没有K2好啊

高通 QCA9563的方案

Zentel A3S28D40JTP
16M的RAM

散热片下不知道是啥芯片

25Q16 查了一下是2M的ROM

电源管理芯片AP3502EM

这焊点...够饱满的撒~

背面的散热背板。这指纹......流水线上的工人都不带指套的么??

LAN口的8针都是齐全的

换了三个拆机的三洋的固态电容上去,耐压一样,
容量稍微大那么一点点主控的散热片我弄了一个超频三显存的铜导热片上去
过程没有拍照,然后又装回去继续吃灰

网友A:
第一次知道这个型号的路由器还有千兆版,

我知道这型号的路由器缩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知道这个型号的路由器还有千兆版,

我知道这型号的路由器缩水严重 ...

我发帖的之前还在恩山查了下资料,发现这个路由器最好的那个版本是4+32的,估计是刚上市的时候的配置,到我这台缩水到只有2+16...还有更差的,百兆的版本,直接省了那个带散热片的芯片,板子也小一半

网友:
我有个这货前两天焊天线的时候cpu挂掉了!通电只亮两个灯

网友:
当中继还是不错的

网友:
内存换大点,找个第三方固定应该可以用上

网友:
这型号我用过几个月啊。。还行没掉过线。。。
后来当AP也用了一个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帖的之前还在恩山查了下资料,发现这个路由器最好的那个版本是4+32的,估计是刚上市的时候的配置,到 ...

TP的路由第一版做工用料都是最好的,后面都是越来越省,那散热片下面是千兆交换芯片,100M的当然也就没有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帖的之前还在恩山查了下资料,发现这个路由器最好的那个版本是4+32的,估计是刚上市的时候的配置,到 ...

这路由器不错,别吃灰了出不出?

网友:
手上一个百兆的换内存失败吃灰半年了,可能要扔垃圾堆

网友(2022-02-22):
这个886N千兆版,目前没有第三方的固件支持。

而且这个内在是8M的,不是楼主说的16M,缩水严重。

PS:手里刚拿到这个垃圾,准备升级一下内存到64M,使用官方固件,看能不能稳定运行。毕竟是一个千兆口的路由。

网友:
这个路由器的外壳硬改是弱智设计的。网线插进去就拔不出来了,每次遇到这个路由器就会问候一下设计人员。

网友:
k2p的内存有128M,里里外外都比这款tp要好太多了

网友:
这路由器启动超快,15秒都有无线能上网了

网友:
这几天用了这货,内存自己升级到64M了。但是用了两天,无线的速度就慢的不行了。200M的网,就是在50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