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长城冗余电源拆机(Sugon GW-ERP2U700)要怎么启动?

楼主(2019-03-27):
啥也别说了能通电,有待机3.3,这么多脚不知道怎么启动!

网友:
熱心會員  730W 有料呀。。。。。。。

网友:
风扇的叶片设计采用了流线型,很少见。网上那我见到有一款AVC的双转子大号风扇,两头流线型设计,价格好几十元。

网友:
给曙光服务器做的。

网友:
服务器电源用料足啊,输出滤波电容16V 470μ怎么有两种个头差那么多的?体积差了一倍多吧?
这电源启动貌似是那16个小排针其中一根对地短接的,搜一下论坛的服务器电源怎么启动吧,我也不太记得。

网友A:
拿个3.3k电阻一边接gnd,一边碰排针,应该能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3.3k电阻一边接gnd,一边碰排针,应该能起动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主动pfc的,用料不错,输入红宝石,输出是固态,这个电源没玩过,启动有拉低的,也有拉高的,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动pfc的,用料不错,输入红宝石,输出是固态,这个电源没玩过,启动有拉低的,也有拉高的,多试试。 ...

我怕试烧掉!不知有没有什么前路可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怕试烧掉!不知有没有什么前路可寻?

先不上电,用表测哪些针和壳子直通的,排除掉,然后上电,测哪些针对壳子有电压的,都标出来,然后用200到300欧的电阻,一头接壳子,一头去碰有电压的(接近3.3或5),如果不行,再一头接3.3,去碰和壳子不通又不带电压的针,如果对了,基本上就是半秒一秒就会输出。

网友:
好料,我会先百度一通是否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上电,用表测哪些针和壳子直通的,排除掉,然后上电,测哪些针对壳子有电压的,都标出来,然后用200 ...

成功启动了,一个1k电阻拉低4.57v的那脚到地电压就启动了!功率强劲!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启动了,一个1k电阻拉低4.57v的那脚到地电压就启动了!功率强劲!非常感谢! ...

不客气,搞定就好。

网友(2022-03-15):
1排1脚  3排3脚短接,就行了!

网友(2022-05-25):
学习啦,我也有一个,准备试一试,谢谢啦。

网友:
这个我上个月刚买的,和笼子 。100吧 。如果你打算做电脑电源建议还是搭配笼子长线版 。启动方法楼上说了

网友(2022-10-12):
刚买了一个,学习了

网友(2024-09-19):
我也刚买了一个 不知道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