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升级电脑内存开机速度能提升多少?顺便再问一下谁有这款机器的指纹驱动

楼主(2019-03-27):
手上有一台东芝的w50移动图形工作站,原本内存是8g的升级内存32g后,开机速度能提升多少?顺便再问一下,谁有这款机子的指纹驱动?昨晚找到凌晨1:00多,都是不能用的,系统win1064位。

网友:
升级固态硬盘效果明显,正常30秒左右

网友:
内存增大对开机速度影响不大

网友:
固态影响最大 内存仅仅是平时使用会相对流畅一点

网友:
楼主要是明白了开机原理,就不会在内存上较劲了。电脑开机过程是从硬盘上读取和解析各类文件,然后根据需要存放在内存或硬盘的页面文件中,所以想提升电脑的反映速度,就应该提升硬盘的读写速度,顺便把页面文件放到内存映射出来的虚拟盘上

网友:
看你启动时捆绑了多少程序、机器是否过热、固态固态固态。。。。。

前段帮人修。。。机械硬盘,差点崩溃

网友:
重装系统也会快一点

网友:
8G内存减到4G,开机速度都不会明显变化。选择恰当的系统版本,SSD硬盘、装完系统后各种优化才有较好的开机速度。
更大内存解决的是更大更多的程序需要。

网友:
同楼上的,固态硬盘才是正解。就算老笔记本换上固态流畅度也会改善很多!

网友:
看来楼主不懂电脑。

网友:
试过台机8G升到32G,开机速度提升的时间可以忽略,升级固态效果至少提升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