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跟风坛友热水器更换镁棒,高手看看美的原装镁棒是不是假的?

楼主(2019-03-27):
看到坛友更换热水器镁棒,想想自家的热水器也用了10年了,一直没动过,于是从淘宝买来镁棒学着更换。热水器,当时直接找安装师傅购买安装,要求最耐用的价钱最低的

热水器型号

长度对比

局部对比

换下的,细节对比

坛友换下的镁棒腐蚀细节

新的螺丝接口

旋上安装螺丝细节,原装

旋上安装螺丝细节,待更换

家里的水用水质笔测试是280多,奇怪的是冲洗热水器内并没有水垢等污物。请大师们看看原装镁棒是不是假的,怎样鉴别是不是镁材质的。

网友A:
别的不说,我就问,图呢

网友:
謝謝分享  看样子你家的还行,没啥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说,我就问,图呢

第一次新坛发帖,不知怎么回事首次上传图片不成功,现在好了。

网友B:
10年得镁棒不肯能这么新啊,要么装了不用的,要么是劣质镁棒。。。

网友C:
不太乐观,原配的镁棒不可能仅仅有一点水痕的
检查是不是镁棒的话,想办法刮下一些碎屑,然后放在餐巾纸上一起点燃,能发出耀眼的白光并冒白烟的话,就是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年得镁棒不肯能这么新啊,要么装了不用的,要么是劣质镁棒。。。

年年冬天在用,夏天用太阳能,3口之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乐观,原配的镁棒不可能仅仅有一点水痕的
检查是不是镁棒的话,想办法刮下一些碎屑,然后放在餐巾纸上 ...

试了,偶尔有很小很小的火花

网友:
10年。。。。城市吧。俺这5类县停次水来了都是小半小时以上黄水,,,,还时不时经常性停水

网友:
镁棒不是除水垢的,是用来做牺牲阳极,防止内胆腐蚀的。

海里的船水下部分都有镁块,定期要检测的,否则船板很快就烂穿了。

网友:
10年感觉啥腐蚀都没有?有空得看看我用了两年的是啥样子的

网友:
刮碎屑 ,点燃试试

网友:
可能是河水,没有酸碱类的物质。10年了这点腐蚀都没有,说不过去啊。难道加了前滤?

网友D:
看来你家的水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家的水非常好

tds280多,很硬的水,主要是碳酸钙。

网友E:
引用 楼主:
tds280多,很硬的水,主要是碳酸钙。

我靠,你是在什么城市,这么高,我这里的自来水测试才十几,煲开了,10以下。

网友:
坐标苏南三线。自来水tds130.我7年的热水器镁棒和你差不多,比你稍微难看一点点!也是美的!

网友:
美的的镁棒不会腐蚀吗,我青岛用的海尔的,7年比你找的那个图片还惨不忍睹

网友:
呃 想起来我家的也快10年了 有空也拆了看看 我们这南方 水质应该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靠,你是在什么城市,这么高,我这里的自来水测试才十几,煲开了,10以下。 ...

河北保定顺平,离太行山近,估计水都是从石灰岩缝隙里渗下来的,直接喝有点甜,话说我家那小子初中毕业前一直坚持喝自来水,所有开水和桶装,瓶装水一律不喝,出门也要带瓶自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