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德国的电子整流器,欢迎来发表意见

楼主(2019-03-27):
补充内容 (2020-3-4 16:02):
哪位兄弟知道这玩意支持32或40W的灯管吗?看上面的说明好像只能到26W

楼主:
连接端子是WAGO的,有兄弟知道接线方法吗,我想接一根40W的管

网友:
上面不是标志很清楚了吗?单管的接1、2、5、6端子。

网友:
做的太复杂了撒。

网友:
三个功率管,一个IC,应该带PFC,然后后面常规推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接端子是WAGO的,有兄弟知道接线方法吗,我想接一根40W的管

接一根荧光灯管使用的话,灯管的一边两只引脚接1-2接线端子,另一边接5-6接线端子(3-4两只引脚就空置不接线了)

这样就可以点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一根荧光灯管使用的话,灯管的一边两只引脚接1-2接线端子,另一边接5-6接线端子(3-4两只引脚就空置不接线 ...

谢谢,哥们这个质量如何?

网友:
很喜欢看德国电子产品元器件的配色,鲜艳,这板再加上个大红就更漂亮了。

网友B:
这个做工不错,应该带了软启动的,买根好点的飞利浦三基色灯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工不错,应该带了软启动的,买根好点的飞利浦三基色灯管用吧

好建议

网友:
这个和环球迈特差不多带软启动的不错。

网友:
这看着都养眼

网友:
这做工看着养眼啊

网友:
让国内同类产品汗颜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哥们这个质量如何?

质量非常好,
这么说吧.配根好的灯管,能用到你不需要照明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非常好,
这么说吧.配根好的灯管,能用到你不需要照明的时候,

哥们有好的灯管介绍吗

网友:
上面标注着塞尔维亚产。

网友:
着不仅仅是产品,更是艺术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有好的灯管介绍吗

荧光灯管,我现在很少了,
只要买纯三基色的,就可以了,
配用这款电子镇流器,对灯管的要求,只要注重显色指数,就差不多了.

网友:
看着真舒服,做工精良,用料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