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打洞真的很爽。爽到自己想吐了。这算是挥手告别抚摸党吗

楼主(2019-03-27):
数码之家的坛友们经常说,工具买来只要用到一次就够了。我这次是真的用的到了。用够了。

没办法业余条件根本没有也找不到线割机。想切割18CM的圆。只能用最原始的老鼠打洞法了。这噪音,这数量,这洞打的爽的不要不要的。打好再用电磨铣刀切下来。再用电摩慢慢打磨光滑。
今晚只做了一半。明天继续。

网友:
看着真累啊!

网友:
我看错了么?得伟居然在冲击模式?

网友A:
这活,用220v角磨机+220v直磨机,或者18v角磨机+18v直磨机组合,半个小时内可以搞定!用18v电钻+12v电磨干这个活,虽然能干,但是太累了!
所以说,干活选对工具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活,用220v角磨机+220v直磨机,或者18v角磨机+18v直磨机组合,半个小时内可以搞定!用18v电钻+12v电磨干 ...

这是曲线锯的活,一会就干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曲线锯的活,一会就干完了

这是不锈钢板吧,曲线锯怕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锈钢板吧,曲线锯怕是不行!

看着像铝塑板

网友:
这个是铝合金板子吧

网友C:
掏大洞用曲线锯方便,不锈钢的话可能不太行

网友:
角磨机先切一些浅槽,再切孔,容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锈钢板吧,曲线锯怕是不行!

有金属曲线锯条

网友:
这就是铝板,哈哈,上航空铁皮剪,用不了10分钟。

网友D:
看着像铝塑板,用开孔器最方便了,且质量好无数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像铝塑板,用开孔器最方便了,且质量好无数倍。

自己玩,就这么一个物件。去买这么大个开孔器就丢一旁了。手头现有工具能干就干着了,就是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掏大洞用曲线锯方便,不锈钢的话可能不太行

这是3mm的铝合金材料。曲线锯不行吧

网友:
楼主享受的过程中的乐趣,又不是效率。

网友:
lz是来秀工具的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锈钢板吧,曲线锯怕是不行!

看着屑末应该是铝板吧 要是不锈钢的打这些孔必须用台钻,用充电钻怕是着星期都完不成了。 铝板用曲线锯5分钟的事情

网友:
这活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