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Lunwen拆解-好尔特读卡器

楼主(2019-03-27):
大概两三年前在我师傅那买的(旧的5元一个)。
有一回我拆开看了看,结果是“牛屎”芯片
再拆一遍。

外观

USB接口

各种卡片的插槽(TF卡、SD卡我最常用,因此上述插槽有其中两个使用率最多)

拆开
电路板正面,只有一个“牛屎”主控芯片、两颗电容,用料过度简单。(但非常符合现代人对于精简主义的追求)

背面

主控芯片及其细节

散件

组装好试一下,还好没有拆坏。(SD卡是128MB容量的,存有3首歌曲用来测试)

拆解完毕,谢谢观看。

@数码小透明
@snowrose2000
@寂静的春天
@azzajazz

纯音乐 - 军中绿花

网友A:
 群众对存储卡的需求在下降,读卡器登场机会越来越少。最近我关注过USB hub+读卡器一体的扩展坞,符合要求的基本都在150块以上。

这类产品大概是针对收割macbook用户定价,而我能接受的最高价格是50块。

那我还是等优惠购出现9.9的读卡器、9.9的hu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众对存储卡的需求在下降,读卡器登场机会越来越少。最近我关注过USB hub+读卡器一体的扩展坞,符 ...

其实有好多可以当TF读卡器,以前我用诺基亚当读卡器,备份文件非常稳定,比黑胶水芯片读卡器好用,只是速度慢点。现在的话联咏凌阳运动相机当读卡器也不错。以前android2.0手机几乎也有读卡器模式,现在的android5.0后都没有了。

网友B:
牛屎芯稳定,好用,价格也不高,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屎芯稳定,好用,价格也不高,所以。。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