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亚明照明100W LED恒流驱动电源

楼主(2019-03-27):
型号:YM-I4050F
输入:AC100-265v  50/60Hz
输出:DC25-38v   1500ma
  我们公司100w led灯坏电源的很少,多数情况都是换100wled灯片,这是第一次,一次坏了两个电源,测量无输出,直接换掉   不换掉怎么拆开给大家看呢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质量不错,散热片够大,用料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质量不错,散热片够大,用料实在。

感谢温总

网友B:
也拆过一个类似电路的,50W,一直没想得明白,为什么高压端220V整流不需要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拆过一个类似电路的,50W,一直没想得明白,为什么高压端220V整流不需要电解电容。 ...

我也不懂,我就会拆,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拆过一个类似电路的,50W,一直没想得明白,为什么高压端220V整流不需要电解电容。 ...

有个电感,还有个小容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