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时间继电器拆解:AH3-3 CIKACHI TIMER

楼主(2019-03-27):
拆一个公司捡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A:
要是能找到时间基准的话,可以想办法试试改成3小时,可以替代电扇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找到时间基准的话,可以想办法试试改成3小时,可以替代电扇定时器。 ...

电位器改大60倍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2020-12-28):
这个可以做烤箱的定时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找到时间基准的话,可以想办法试试改成3小时,可以替代电扇定时器。 ...

阻容延时,太长了误差很大,现在都用单片机,精度高

网友:
说真的时间继电器真的不知道如何接线怎么用,因为本人只上过初中电子是买书自学的很多不懂继电器原理和怎样接线现在还没弄清楚

网友:
做点焊机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