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修耦合器+20190327小记,也算是个实诚人

楼主(2019-03-28):
20190327  周三  晴天 农历二月初二十一

    一上午没活,到11点半快12点了,那洗油烟机的家伙来了,

   修个脏的没法的电磁炉,说话还挺轻描淡写的,

   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拉倒(拉倒也不给我啊?一个废卡都得拿走,白使唤人行了)

  我说,这么脏,别修了,扔了算了,非要修,我越不想修,他越上赶找我修,

  让我试试,我通电一试机,E0,应该是电路问题,我说这毛病不好治,

   他说你打开看看再说啊,我说既然不好治,还打开干嘛?别修了

   他不肯,非要修修看,我一赌气,说,修这个毛病,得40,他的驴脸马上一变,很吃惊的样子,冲我瞪忽,

   我说,甭瞪忽,这毛病不好查,如果不坏大管子啥的,这个数可以给你修。

    他说,那坏了大管子呢?你不打开看看就下断语啊,

    我说,修这个的前提就是必须接受这个价格,否则,我不修,

   电磁炉这玩意,不是随便阿猫阿狗都能修得了的,这是真的技术活,不好干。

   他说30吧,我说,不抬杠,少一分钱也不动手。

    他嬉皮笑脸的说:咱都这么熟了,还...

    我说,是你认为咱这么熟了,人家都是宰熟,我是经常让熟宰,

    你说说,你回回来都是白折腾,大中午的不让睡觉,叫来给你修这修那,修完就走,给过钱吗?

   (我就奔着撕破脸来的,不说出来,我憋得慌。)

   他听了,若有所思。说,打开修吧。我说,少了那数我可不拆啊?他说,就按你说的吧?

   于是,我开始拆,一圈全是三角螺丝,九阳的,做工好的那路,比年前我上的那种质量好的稍逊,但是也不错,

   风扇,电路板上各有个保护罩,、

   拆开测电容没事,测管桥都没事,查测电阻,大体正常,

   当查到一个离着电源IC不远的垂直安装的2W电阻时,问题出现,

   看意思,一头是黄,紫,五环的,应该是470K左右的,实测20M都打不通,拆下测,果然断了,

   于是,更换,找了半天找到俩1M的并联代替,问题解决,反复试好,功率1600左右,很正常,收费40,打发走。

   下午2点半去,无活,玩,充电1¥,天黑归

网友A:
就该这样,说好的价格就修,不能每回都免费使唤人嘛,毕竟你也要养家糊口,交房租之类的,唉,也收的便宜

楼主:
   今天故事比较小,哈哈,也没刻意去渲染,直接作为今日的日记录入的,但是,精确打击的一招即中,也算是露了一手绝活,以至于他不得不服,乖乖掏钱。这家伙虽然是逼得没法,但是,总归也算是个实在人,不像某些人,说好了价格,最后还嫌你没换大件,又反悔,又对付价,那就没意思了。

   下面,这个,是给人换的一个耦合器,替换下来的,考虑到本身还行,触点和下铜片没有明显的退火变形,值得一修,再利用,于是,开始加工,挑平3个铆片(这种就是用3个底盘铁片的舌头,穿过塑料过来后,压弯箍住塑料就行了,不如带螺丝的可拆卸的好,且使用雪花铁的,有点玩笑感,不如那种表面处理成灰色的好看),抽出底盘,翻转塑料芯子部分,稍微刮一下变色的铆接处,如果很新不变色,更好了,在需要焊接处加些助焊剂,焊油,专用强效焊剂都行,烙铁温度高点有好处,尽量缩短焊接停留时间,蘸着焊锡过去点焊,大面积加热那里,不行就赶紧往上添焊锡,最终,要形成饱满的焊点,且呈现熔融状态,自然冷后,修复完毕这样处理后,铆接处的虚焊彻底排除,故障点的热阻减小,接触面积增大,对使用有延寿作用,不妨一试,同时,装配前,要对触点进行修复,如果不脏不打火,作罢,如果打火,必须用800目以上的细砂纸打磨干净,调整触点尽量接触面积大些,这样的耦合器,自己用最佳,因为给顾客这样修,还不能多收钱,而且还一劳永逸,他们不来了,没钱赚,哈哈哈(主要是不理解,认为花了钱还给换修过的耦合器,坑人,殊不知其中妙义

网友B:
这下干的好,不敢再来白修了

网友C:
前两天洗衣机减速器坏了 本来想自己修 发现拆下来比较麻烦 体力活 花了60块钱找专业的修好了

网友D:
经验老道,一下子就能精准打击病灶,厉害厉害

网友E:
痛快,奶奶的,天天被坑,这次也痛快一把,我看着都痛快

网友F:
今天痛快!
40块钱,赚得痛快。而且长久以来压抑的不爽,换成钱了。开心!

坏个2W的电阻,也合适。比四分之一W的电阻大很多,看得出是大件,值钱。而且修的时候补了1M俩凑一起,更体现出技术,也用了更多的原料,让消费者加倍认可!

全天收入41元。又是为房东打工的一天。

网友:
感觉帖子一个一个往外蹦啊

网友:
连干活带玩要,管它呢,房租和饭钱有了。

网友:
都没有发现原来现在给M币是要扣自己的啊。。。。。本来就是穷人 现在给挥霍完了 oyear~

网友:
哈哈前不久我家的电水壶插电没反应,拆下来一测是那个压接的地方接触不良,我也是直接要烙铁焊了一坨焊锡上去搞定,跟你你的处理方法不约而同

网友:
话说你做背景的杂志从哪才能定到。

网友:
话说有修过蓝牙音箱不?
我这一个蓝牙音箱没事就自动断电。本来确实是有个多久不出声就断电的设定
但是出声的时候也会断电,这就尴尬了
一般是哪里坏了才会这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该这样,说好的价格就修,不能每回都免费使唤人嘛,毕竟你也要养家糊口,交房租之类的,唉,也收的便宜 ...

这是真没辙了,他老觉得你拆拆装装给他查毛病是应当应分的,以至于修不好不用给钱,不换件不用给钱,一次次占便宜没够,所以,这次只能先说价,豁出去得罪人了,这样不拿搞技术的当回事的,我也实在没法尊重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下干的好,不敢再来白修了

套近乎不当饭吃啊,觉不让睡,鼓捣来,给他鼓捣好了,因为没换件也不给钱,一次次的,你志得意满走了,我一天天的没进项,自己掏钱养门市,合理吗、不能惯着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洗衣机减速器坏了 本来想自己修 发现拆下来比较麻烦 体力活 花了60块钱找专业的修好了 ...

这就跟人家老牛不一样了,同样是换减速器也同样人家修花60,人家牛不干,问人家怎么拆,人家说,买冲击改,结果,花了20买套冲击改,又花了十来块钱买的齿轮箱,前后花了2/3不到的钱,人家修好了,还学了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验老道,一下子就能精准打击病灶,厉害厉害

哈哈哈,这种问题,反正就那一堆大电阻们和仨电容坏的几率高些,测了管,桥没问题,就直奔电容和电阻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痛快,奶奶的,天天被坑,这次也痛快一把,我看着都痛快

呵呵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痛快!
40块钱,赚得痛快。而且长久以来压抑的不爽,换成钱了。开心!

哈哈哈,又是为房东打工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