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扳手改电批问题

楼主(2019-03-28):
打黑弄了2个松下EY6535电扳手带一个转换夹头正在清理,没玩过电扳手拆开发现和电批好像就是T头不同,可以把电扳手T头换成电批T头吗,有这样搞过的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松下15.6V的的钻能上18V锂电吗

网友:
头只要能换上,就没问题 。电压没问题的 ,可以用。

网友:
按黄尚说的去做。。。。。

楼主:
就是被黄上推坑里的

网友:
手上的喜利得的扳手和电批头的轴大小不一样 , 改电批都只有和波箱一起换.

网友A:
1/2转1/4头不就行了  没必要这么折腾。  扳手当螺丝刀用  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转1/4头不就行了  没必要这么折腾。  扳手当螺丝刀用  不好玩

好像也对啊,有转接头这东西……

网友:
可以的,我手里就有松下6506和6508,前者冲击批后者冲击扳手,拆开研究过,除了输出T头外其他都是一样的,不过还是把冲击批的冲击块弹簧给磨细了,不然冲击起始扭矩太大,很容易打坏螺丝
原本冲击扳手的外壳非常破,然后打黑了两个6506,修好一个,另一个坏的比较严重(开关坏、电机轴承坏)就拆下外壳给扳手用了,

网友B:
你实际上是想多了,松下电板手可以更换成两用T头,外插四方头套筒,内插1/4批头。

闲鱼、淘宝都有卖的,再说明白一点,去搜索一下“高效率电动工具方案师”这 家店铺,再不清楚就直接问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实际上是想多了,松下电板手可以更换成两用T头,外插四方头套筒,内插1/4批头。

闲鱼、淘宝都有卖的,再 ...

价格有点高啊,不如在买个18V电批划算

网友C:
直接买个转接套筒就好了几块钱能解决的问题!

出门在外干活 电钻 电炮 电批 电锤 足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转接套筒就好了几块钱能解决的问题!

电池通用,最佳方案。

网友(2019-05-29):
9楼正解,两用头比转换头好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