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拒绝水垢 - 无电脑板纯水机DIY组装

楼主(2019-03-28):
现在自来水的水质越来越差,直接烧开来喝就是一股怪味,没有净水器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
这个超滤净水器用了4、5年,当时花了360大洋,对水中的异味能有效的去除,不过烧开的和未烧开的喝起来区别挺明显,显然是不能直饮的,而且水垢不能去除,每一两个星期都要清水垢,已经忍无可忍了。

考虑换纯水机,原来打算直接买成品,看了许多牌子,都是电脑控制,需要插电源。我的橱柜里没有插座,墙上也没有空间了,只能用不插电源的,于是决定组装一个。
先搞一个无泵纯水机试一下,这是原理图

前置过滤选用三级10寸带托板的,紧凑些

三级滤芯:PP棉、UDF颗粒活性炭、CTO精密活性炭

前置过滤选透明瓶,方便检查滤芯。放在橱柜中很少见光,应该不会因光照而发霉。

废水比用可调节的

做个固定架

废水比和冲洗阀作为一个单元

废水比和冲洗阀的安装位置

前置过滤和反渗透之间装一个3分开关

前置过滤之后有一个出水口,接水龙头用于洗菜洗碗。
新的活性炭滤芯有散落的碳粉,换滤芯后先关闭3分开关,开水龙头冲干净碳粉,再打开3分开关让无碳粉的水进入RO滤芯。

装个水压表监视水压

400G低压反渗透RO膜

据说2公斤水压就可以正常使用

装入膜壳

在托板上安装膜壳固定架,托板预留的孔不合适,另外打孔

装上RO过滤器

无泵纯水机必需的零件--四面阀

四面阀水流的流向

这是逆止阀,也叫单向阀,上面标有水流方向

接好水管

膜壳的进水口和出水口是3分的,四面阀的接口是2分的,需要用几个变径的接头

换个角度

最上面的是小T33的后置活性炭滤芯

在卫生间里试一下,先关闭3分开关,冲洗碳粉

水压一般,不高

开始放水,调节废水比,使其流量1:1左右,然后拧紧锁紧螺母

关闭出水阀门,废水流量逐渐减小

最后废水也停止流出了,证明四面阀工作正常

自来水TDS为124

刚开始净水TDS为51

出水一段时间后净水TDS降为13,喝了一口,感觉和凉开水没什么区别

纯水机标配的压力桶体积太大,尝试用空滤瓶代替,滤瓶的一端封闭。

滤瓶倒置,利用里面原有的空气被压缩后产生的压力将水压出来

出水量明显大很多,不过倒置滤瓶里的水流完后就恢复到小流量状态。

水压表原来的安装方式使得RO膜的更换不方便,调整一下

装进橱柜里,托板用螺丝固定在墙上,前置滤瓶离地3cm,这样可以直接拧下滤瓶换滤芯。

废水出口

装好净水龙头,试一下出水,流量挺小,看来无泵纯水机没有压力桶还是不行,压力桶就象电脑里的缓存一样。

用倒置的滤瓶代替压力桶是可行的,但一个滤瓶存水不多,电热水壶1.5升,要两个滤瓶才行。

两个滤瓶串连,一端装2分接口

另一端堵上

放入橱柜中占地不大

出水效果好很多

烧壶水试试,没有水垢。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一点水垢也没有。

到这里一个无泵纯水机已经完成了,花费不大,总共也就三百多。
过了几天,又琢磨着再折腾一下,装个水泵试试,400G的水泵体积挺大,只能搞个架子装在一旁

加水泵的安装图,在原来的基础上改动不大

水泵电源用6节18650锂电池,接线图

用18秒自动冲洗阀替换手动冲洗阀

加上两个传感器
高压开关(水压高时断开,水压低时导通)

低压开关(水压低时断开,水压高时导通)

连接水泵的接口

在RO膜壳的进水口加个水压表,净水出水口安装高压开关

RO膜壳净水出水口安装一个TDS检测器,可实时检测水质

高压开关上有一个调节螺丝,可调节在何压力时通断

水泵吊装

做个小电路板,用继电器控制水泵,再加上电池电量显示板,按下轻触开关显示电量

6串18650准动力电池,15A带均衡保护板

没有热缩套,用电工胶布包好

低压开关装在水泵的入水口,取消用滤瓶做的压力桶

出水量还行

实时检测TDS

用了几天后,发现有一个问题,当纯水机闲置一段时间再放水时,TDS值很高(最高到200多),然后才逐步降低,度娘说是因为互相渗透的原因。
有压力桶时,桶中的水稀释了TDS值,表现不明显。成品纯水机基本上不考虑这个问题。

尝试了几个方法,觉得这个不错。
图中红框中是最后增加的部件,其原理是:放水时,进水电磁阀开启,当净水龙头关闭时,由于滤瓶的存在,水流入滤瓶,水压上升较慢,当水压达到一定值,高压开关断开,水泵停机,进水电磁阀关闭,此时滤瓶的水压大于进水口的水压,滤瓶中的水(TDS值小)流入RO膜壳,置换了原有的TDS值高的水,在互相渗透的情况下,出水口的水TDS值也不高。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放水的头几秒TDS值最高也就是50左右,缺点是比原先多废了些水。

进水电磁阀是有方向的,为防止反向水压高,在出水口接单向阀

进水电磁阀关闭时,滤瓶中的水量,水位用胶布做个标记

逐步置换膜壳中的水

置换完成

这个纯水机春节前就完成了,用到现在感觉还不错,电池一星期充电一次(2200mAH),每天制净水5升左右,电池没电也能出水,只是水量小。
与有电脑板的相比,在维护方面相对麻烦些,象定期冲洗就得人为控制,但用电脑板就得有插座,接插座太麻烦了,暗装要凿墙,明装不安全,想想还是算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作品实用~~

网友:
楼主有配件购买地址吗?也想折腾折腾。谢谢。

网友A:
恳求大佬  出一个清单!  想仿制一个!

网友B:
长期饮用纯水对身体不好,考虑补充微量元素。

网友C:
很实用,楼主好手艺,方便pm一下配件清单和购买地址吗,谢谢,一直想diy一个,解决水质问题,感谢

网友:
我勒个去不记成本的搞,看着很复杂,lz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成品纯水机一样有久了不用一开始TDS升高的问题,比如小米

网友D:
原来没水泵也可以的啊,涨知识了,家里用宁波那家山寨厂3年了还是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没水泵也可以的啊,涨知识了,家里用宁波那家山寨厂3年了还是刚刚的

十二年以前就有无泵反渗透机器,不过那时还没有单膜400G膜,用的是1812-125的膜,结构跟楼主的一号一样。我给客户安装的现在还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实用,楼主好手艺,方便pm一下配件清单和购买地址吗,谢谢,一直想diy一个,解决水质问题,感谢 ...

配件我这里有的,不建议自己diy,不如工业化生产的标准可靠,想要机器找我就可以,坛友给厂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期饮用纯水对身体不好,考虑补充微量元素。

考虑补充微量元素就饭菜多样化,不挑食不偏食。喝水能吸收的东西十分有限的,除了有害物质外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
楼主家的橱柜底是地面地砖吗?如果不是的话可以走橱柜下面空间走线,由油烟机或者冰箱插座接下来,基本不外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期饮用纯水对身体不好,考虑补充微量元素。

他们说长期饮用纯水不健康是指水很纯,排尿的时候把身体里面的微量元素带走了。

网友:
自从家里买来净水器后煮饭烧汤都用纯水,想想纯水只是单纯的水了不自在现在还是用自来水了,只是泡茶喝水才用纯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期饮用纯水对身体不好,考虑补充微量元素。

又来危言耸听了,那点水的营养不够一小片菜叶多,喝水是为了补充水份,补什么营养?吹吧,再出来害人,老子一砖拍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恳求大佬  出一个清单!  想仿制一个!

无泵的配件:

cisqu.taobao.com

shop109237659.taobao.com

jssc.taobao.com

shop125892105.taobao.com

qyshui.taobao.com

有泵的再增加:

shop63754032.taobao.com

qyshui.taobao.com

水泵的接口是3分的,根据水泵的安装位置增加3分弯头的数量。

TDS检测仪:

cckchina.taobao.com

停止出水后,置换膜壳内存水的部件数量不多:电磁阀1、单向阀2、滤瓶1、2分三通1、323三通1

网友:
民生问题是大事

网友:
楼主太棒了, 聪明!!动手能力又太强!!   学习的榜样啊。     唯一觉得 电池供电,有点麻烦,不如找地方穿个孔接个变压电源。

网友:
这波操作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