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又来霍霍示波器啦,散淡先生一直让我测一下开关时波形

楼主(2019-03-28):
又来霍霍示波器啦,散淡先生一直让我测一下开关时波形,好久也没测
,哈哈,最近试了下,发现没散淡先生那个效果,奇怪!,后来又测试了
,虽然改进了测试方法,还是没有那种效果,可能我的示波器不好吧

最近有几位元老放话说,再发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帖子就不给分了,哈哈
我们中国人一向对任何反动势力的大言恫吓都是不屑一顾的,爱给不给,
我就发了,爱咋咋的,谁不服就削他!!!

先试试,用手拿着导体碰下电阻,也就是给电阻加电

是这样的波形,时基是1s

放大开来

再试试

放大100倍看

局部放大2000倍,原来都是颤抖啊

换个微动试试

按一下,时基1s

放大2万倍,上沿很好啊,没有散淡先生那种效果

下沿

换个振动开关

摇一摇,时基20ms

放大400倍,很好啊

再放大100倍,似乎也没事

看到这里,行家就明白为什么了吧,可是我是新手,后来才明白的
下面还是请散淡先生和各位专家讲解如何正确测量开关瞬间波形

网友A:
人奸同学,你一个人敢挑众大神吗?等会被打出粑粑来,不知怎么办才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奸同学,你一个人敢挑众大神吗?等会被打出粑粑来,不知怎么办才好。。。。。哈哈。。。。:titte ...

温总看来有过这个痛苦经历啊,,放心历史不会重演,现在是法治社会!

网友B:
并个电容上去不是会平滑吗,来个硬件去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个电容上去不是会平滑吗,来个硬件去抖动

恰恰相反,要的就是不平滑,看看开关瞬间的真实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温总看来有过这个痛苦经历啊,,放心历史不会重演,现在是法治社会! ...

然而打你的人他爸是李刚

网友C:
不明白你测这个是为了干啥,开发跳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测这个是为了干啥,开发跳蛋吗

这个你得问散淡先生了,我也不明白,似乎能看出示波器捕捉能力的好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而打你的人他爸是李刚

哈哈,附加一个条件——他姥爷姓毕

网友D:
显波器明显有个截图的功能你不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你得问散淡先生了,我也不明白,似乎能看出示波器捕捉能力的好坏吧 ...

这。。。。。。一个实时采样率1GS/s的示波器用开关来测波形捕获率 微动锅仔片回弹行程那是有多慢啊,远远测不出示波器上限,开关一下就是个方波随便个示波器,想测拿你信号源发个矩形脉冲就行了,比开关脉宽小多了,这还能凑合看看示波器性能,另外你示波器有高刷新功能,开开比这快n n n倍的波形都能捕获到,一个示波器连开关脉冲都捕捉不到,那这示波器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波器明显有个截图的功能你不用!

太麻烦,我不愿意往出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个实时采样率1GS/s的示波器用开关来测波形捕获率 微动锅仔片回弹行程那是有多慢 ...
一个示波器连开关脉冲都捕捉不到,那这示波器还能用吗

人坚同学看看——大婶很愤怒,后果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个实时采样率1GS/s的示波器用开关来测波形捕获率 微动锅仔片回弹行程那是有多慢 ...

给你看看他的测试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围观大神们高大上的话题,等牙膏

网友E:
这个示波器得瑟好几个论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示波器得瑟好几个论坛了

哈哈,1-2千块钱的手机价钱,你说你好意思拿出手嘚瑟吗,我就去两个论坛

网友C:
他这测试只代表存储深度,麦科信最高28m,时基放到几十秒你就算把手按折了,练过易阳指,是叫这个吧?停止后放大到极限波形都会是完美的,因为这个测试对于你这个示波器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关于波形形捕获率,同样是这个示波器强项,当前国产绝对排非常靠前,貌似最高50w次/s你算算你手指得按出多少m频率才能让它漏一个波形,关于显示延迟,任何示波器都有,不可能做到和手指按下完全同步,因为信号需要处理后才能显示,数字示波器显示延迟已经非常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测试只代表存储深度,麦科信最高28m,时基放到几十秒你就算把手按折了,练过易阳指,是叫这个吧?停 ...

问题是我真的没看到他的那种最后一图里的锯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真的没看到他的那种最后一图里的锯齿啊?

锯齿就是存储深度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