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各位大师们帮俺出出主意,俺的车库转闸门怎么办呢???

楼主(2019-03-28):
各位大师们帮俺出出主意,俺的车库转闸门怎么办呢???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版块发帖......

真不知道再哪个版块发贴呢......

下图这样的门感觉好像还不错的呢......
最起码不是一块薄薄的铁皮......
比俺蓝色的门好多了呢.......

情况是:

撞车的人愿意让保险公司出钱赔偿.......

换一个新的转闸门.......

俺现在只想到转闸门的厚度不是太小了......

不然别人踢一脚就一个洞呢.......

今天上午可能会有转闸门的师傅上门测量车库尺寸什么的.......

所以有些应该要注意的地方不是很清楚......

还请大师们多多指教呢......

谢谢........

补充:
俺里面的东西撞坏了是不是也应该赔偿呢??
怎么谈呢??
现在俺的电脑硬盘出问题了.....
其他的还不清楚呢......

各位大师们帮俺出出主意,俺的车库转闸门怎么办呢???

网友:
铁皮分好多种,原来那种太薄了,一脚就烂,换新的时候可以自己再贴点,用好点的材料,

网友A:
你的意思车库门被撞坏了,撞击产生的声波把电脑硬盘吓坏道了,然后你想换一扇高档点的卷门?如果我是对方,你这么开口的话,我可以把你的卷门算上折旧,最多赔款80,把中间坏的几块铁皮换掉,轻微变形的整整形,不同意,你就起诉去吧,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车库门被撞坏了,撞击产生的声波把电脑硬盘吓坏道了,然后你想换一扇高档点的卷门?如果我是对方, ...

我的电脑就在铁门旁边.......

最多10厘米的距离......

显示器还算好......

两根线拉着呢......

没有从桌子上掉下去.......

硬盘出现坏道了.......

桌子受到了碰撞.......

主机肯定也撞了.......

你知道硬盘是不能碰撞的........

特别是剧烈撞击呢......

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就在铁门旁边.......

最多10厘米的距离......

为什么叫你起诉?因为硬盘坏道你没有直接证据,,对方可以告你敲诈勒索。

网友(2020-01-29):
你这种手动拉的转闸门厚度本身就不能做厚。你要改成电动的那种。材料升级到3MM或3MM以上。强度就足够了。缺点就是重

网友:
只能还是百叶门,不然门边的轨道都要换

网友:
走保险的话,反正你自己跟保险公司的人去谈就对了。
多陪你一个硬盘也没多少钱。哈哈

网友:
你发的白色的车库门,我正用呢,比较占用房顶空间,有一条链条轨道,主机也得安装到房顶,门也是离房顶大概20厘米吧,你换了就得重新安装轨道,门口中间安装轨道到车库中间。不如你这种省事。

网友B:
你现在那种门想保险公司给换成马丁门? 你知道这两种差价多小吗?
个人意见能把你现在这个原样换新就不错了,正常情况也就帮你修复 把变形那几块片子换了 导轨修整下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那种门想保险公司给换成马丁门? 你知道这两种差价多小吗?
个人意见能把你现在这个原样换新就不错了 ...

10多年前的转闸门质量很好的........

那个假好人说吧俺的换个新的........

俺还真以为别人好心........

那个假好人是个很阴险的人.........

换的新门的厚度就是一张纸的厚度..........

比原来的门厚度差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