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b75-d3v技嘉主板故障最新情况

楼主(2019-03-28):
按照大神的指导,把主bios芯片焊下来,开机刚开始也和原来一样转两秒停两秒,可循环了3/5次,奇迹出现了,风扇常转,有显示了,如图,可进度条不动,1分钟左右就自动关机了,图中什么意思啊?

网友:
把主BIOS焊下来以后把备用BIOS焊下来焊在主BIOS位置上

网友:
主bios损坏,正从副bios还原,莫断电,等一哈。楼主有编程器的话把主bios清空焊上去,再开机,等它自动还原

网友A:
就算看不懂英文,也可以抄下来用翻译软件翻译啊。很简单的提示:主BIOS损坏,系统将用备份BIOS覆盖主BIOS。
进度条就是 重写主BIOS的进度,现在你把主BIOS拆了,进度条自然不走
最后鄙视伸手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看不懂英文,也可以抄下来用翻译软件翻译啊。很简单的提示:主BIOS损坏,系统将用备份BIOS覆盖主BIOS。 ...

2333,是啊,我很赞同。

网友:
到技嘉官网下载bios把主从芯片都刷一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看不懂英文,也可以抄下来用翻译软件翻译啊。很简单的提示:主BIOS损坏,系统将用备份BIOS覆盖主BIOS。 ...

接受您的批评,我大概也猜是这种情况,可没编程器也不会刷,请问现在把主bios焊回去能自动从备份bios恢复吗?还是直接把备份bios芯片焊到主的位置,备份bios位置空着?谢谢您了!

网友:
技+的这种双bios似乎有不少毛病,遇到过几次奇怪故障与此有关

网友:
主bios焊回去让副bios修复主bios

网友:
这是主板自动把副BIOS写入主BIOS。其实不用把主BIOS焊下来,我记得是短接BIOS芯片1脚和8脚,开机即可。

网友:
别折腾,主板肯定有问题
自动关机 问题不小
你不找到是哪个元件坏了 基本没有用
淘主板吧
我手里坏主板4
也是你类似的问题
待机自动重启 没有当回事 一年2-3次 以为是电源
最后用到第3年 彻底坏, 才确认就是主板质量问题
可惜无法更换质保了

网友:
双BISO应该刷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