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怎么在903的测试架上扫描坏块?

楼主(2019-03-28):
如题!!!!

网友:
测试坏块还是安国6989最好使!

网友:
903好像都是开卡完后显示有多少坏块的

网友A:
量产工具识别到装置后,按F9可以强力擦除,然后直接按F4读完条后就会显示坏块数量,此操作不会进行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工具识别到装置后,按F9可以强力擦除,然后直接按F4读完条后就会显示坏块数量,此操作不会进行开卡 ...

这是有多少坏块?41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有多少坏块?41个?

嗯,你的f只有一个ce,所以41个坏块都分布在这个ce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你的f只有一个ce,所以41个坏块都分布在这个ce上

怎么屏蔽坏块?

网友:
直接开卡会自动屏蔽检测到的坏块